[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5触摸失效,换ic无效?

楼主(2017-10-30):
原本摔后开机屏幕亮度不断一亮一暗,还有小花屏,当屏幕渐暗时能触摸1秒左右,当屏幕渐亮触失灵,反复这样。后来换了电源ic屏幕正常了,但触摸一点也用不了。换触摸ic无效。短接也无效。

VDD_3V2_TP没电压。LDO_5V_IN_EN 在开机有电压过一会又没了。我测过正常主板的LDO_5V_IN_EN 1.8v 。。VDD_3V2_TP 3.2v是一直有电压的。

网友:
看看L1106和R1104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从C1121飞一根线到C530,中间加个二极管

网友:
国产机还是难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