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 M7650DNF一体机故障

楼主(2017-10-30):
            前两天,一单位客户,抱来一台联想M7650DNF的黑白一体机,故障是开机不预热,无法打印--报错EF…(这个代码客户说以前也出现过,但是有时隔一段时间在开又可以了,现在是开机就报,一直不能用)…去网上查了下,有人说这个故障是外部电压过大,击穿电源板,就会报这个代码,由于想到开机定影不预热,首先拆机检查了定影的恒温器是导通OK,热敏电阻在6M欧以下是无穷大(网上有人说,用欧姆档一排量过去,只要后面的档有数值就行,应该是OK的吧),从淘宝上被人忽悠,订一块电源板回来换上去,故障依旧,请高手们能不能指导一下我这个小白,怎么修??主要是关键点的几个电压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
热敏电阻用兆欧档测,加热时阻值有变小。检查外接电源,尽可能用三相插座。地线、零线、火线

网友:
     不用折腾了,主板坏掉了,上次修一台M7400故障和你一样,正好店里有台报废的M7400,拆下代换电源板,高压板,定影器,激光器,都不行,最后淘宝发了主板换上直接好了。

网友:
觉得楼主换个主板试下    除了电源板就是主板的问题了     就那几个东西

网友:
新主板回来先不要换上,找2425编程器在线读一下程序,写在旧板子上,看看好不好。板子很贵

网友:
这机器主板容易坏,导致不预热,联想的打印机设计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