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REV2.0开机反复重启不显。【走弯路了】

楼主(2017-10-30):
技嘉B75M-D3V REV2.0
故障现像:开机反复重启不显

一接到这板心想送钱来了,马上准备干BIOS,百度-搜索-技嘉官网-下载BIOS。。。
被技嘉官网挖了个坑。。。自己一不小心搞错了。
因为技嘉官网1155针B75芯片分类下面只有B75-D3V的BIOS,注意少了个M,一个大意,下载错了型号的BIOS文件。。。

刷完后第一次通电.正常亮机。以为吃鸡了~

我艹再次通电,诊断卡3V DUAL待机灯不亮了。之后就一直不能触发了。

于是上迅维论坛下载图纸,这个板又找不到点位图。疯狂检查待机电路。。。。。。N分钟。
最后回想会不会是BIOS弄错了。于是打开原来下载回来的文件

NND...真的搞错了。

由于没注意到少了个M.下载了个B75大板的BIOS,重新下载正确的型号带M的BIOS。
嘻唰唰~
刷完后,把BIOS焊上去,耀眼的3V DUAL灯亮起来了。

【板子恢复正常,维修完毕】
本来秒杀的板子,走弯路了,白白浪费时间。同学们以后刷BIOS切记要细心啊。

最后想请教一下我的@黄鑫船 老师,为什么技嘉这个板子,刷错了BIOS会亮机一次之后就3V DUAL没有了的?请教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B75M-D3V REV2.0正确BIOS,已测试。

网友:
技嘉的主板BIOS是老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也经常修到,我们下的时候都会反复对下型号

网友:
技嘉主板刷错了BIOS 3V DUAL就没有了还没碰到过,不过一定要刷对BIOS

网友:
深度睡眠了吧,ERP功能启用,一般不会一直开不起,通常主板拔掉所有插头,扣掉电池过一分之后,再次通电就正常了。因为这个错误我也烦过,我是吧B75-D3V板子刷成了B75M-D3V的BIOS。

网友:
这个应该也算是技嘉的通病吧,今晚试试,有几片技嘉H61的板子也是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