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理想电视LED3217

楼主(2017-10-30):
一开始没声音,把控制声音的芯片重新焊接了一下,开机后有声音了,我发现只有一个喇叭响,另一个不响,搞半天没头绪了,难道是那个芯片坏了?有遇到过吗
芯片

网友:
找一下音频芯片的资料,查一下两路音频信号的走向

网友:
不是主流大厂的产品,图纸难找。
建议找音频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图,参考着来修。

网友:
查一下两路音频信号的走向查一下两路音频信号的走向

网友:
一个声道已经响了,另一个声道,一模一样地来比较。

网友(2017-12-01):
建议找音频芯片的典型应用电路图,参考着来修

网友:
把另一个接到这路上就是了:daxiao::daxiao::daxiao:

网友:
把两个喇叭并联在一起,OJI ba 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