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简单的维修--记一块技嘉P55 USB3L维修过程

楼主(2017-10-30):
朋友丢来几块要维修主板,其中有一块是技嘉P55 USB3L,技嘉P55我还是修了蛮多的,就选这个容易的吧,呵呵

好了,万用表打值,各大电压无短路,果断上电,测试CPU电压正常,接上亮机U,跑码了,不会这么简单吧.........

等下,卡C1了,断电测了一个内存条件,都OK。短接M BIOS,跑过C1了,哈哈,难道又是简单任务,还没笑完,主板重启了.......

好,1 先搞简单的,刷M BIOS。无果,情况还是一样,顺手把B BIOS也刷了,情况依旧!

2技嘉P55之类的板卡C1,90%可能是一个专用芯片作怪,这就是IT8275E,专门控制CPU电压,超频等等的,找料块吹了一块换上去,上电欧也了

3一路跑码亮机了,心中一阵高兴,但是......好景不长,还在BIOS里面设置的时候,掉电重启,还不复位了。不断的重启没有复位,断开电源再开机就可以跑码,但也是很快就掉电重启无复位,正在搞着,突然开机无反应,SHIT!测一下晶振,一边1.2V,唉好像运气不怎么好呀,好了,先转移到晶振这边,换32K晶振,通电不久还是一边1.2V,再换两谐振电容,好像好了

4再回到掉电无复位故障点,先测一下各大电压吧,先从CPU电压开始,因为掉电掉得太快了,CPU电压似有似无,只好搬出我的波波器了。VTT 有波,主电压 也有波,但时钟开启信号PCH_VRMPWRGD好像测不到

用波波器看,也是有瞬间的起伏而已,难道是CPU电压异常?再回头每一通道的波波都测了一轮,发现新问题。

DQ1-DQ3这相供电波形异常,上管G极有波下管G极无波。测DU1 输入正常,输出异常,料板找一个马上换上,波波又完美了,但是.......依然是掉电无复位!!!

5,丢了几天,再拿出来,冷静想一下,先把CPU供电丢一边。测一下别的地方,先搞桥供电VCC1_05_PCH

测试时好像正常,但是掉电的瞬间电压有所升高,难道是这个供电异常?先搞了它再说吧,马上换了块ISL6545,但是.......依然掉电

6先不理这个,测VCC1_8_PCH

也是测试时好像正常,但是掉电的瞬间电压有所升高,我已经失去理智了,找到U16,几下,又把它给换下了,但是........

7,又过了一段时间,再次翻出这块板,无心地看着电路图,突然,我看到了这里心里一振,

U24是超频超电压专用的IC,负责VCC1_05_PCH,VCC1_8_PCH和VTTD_ADJ这三路的超频电压,VCC1_05_PCH和VCC1_8_PCH掉电前都有电压异常,会不会......
料板侍候,这次.........终于欧也了!玩了1小时也没掉电!

8 本来以为可以打完收工了,但是有一次进BIOS时发现CPU电压检测不到,=0V,调整CPU电压,通过万用表测试,发现调整无效!经过这么多次,我对这块板已经是心静如水了,CPU电压是IT8275E管的,之前换过,会不会换上的有问题呢,再找料板换了一个,这次是真正的欧也了,一次简单的维修至此结束!

最后上主板的实拍图看一下这次的维修过程,呵呵

网友:
心静如水,逐个搞定,淘汰的主板配件IT8275E好像还是很贵,1156已是昨日黄花,很多人都退下了。

网友:
之前我修了个技嘉A55的也是换IT8275E好的

网友A:
UP6262至少在我眼里就是应该上黑名单的。

网友:
IT8275E这个是不是很容易坏啊,我碰见一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P6262至少在我眼里就是应该上黑名单的。

是的,这个小8脚经常出问题,以前的故障多为拉低SMB总线的阻值,制成内存不过,这个使用中输出电压不稳定的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这么多的问题.....修好能卖多少钱???

网友:
楼主牛B 威武    耐心细致的精神值得小白我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这个小8脚经常出问题,以前的故障多为拉低SMB总线的阻值,制成内存不过,这个使用中输出电压不稳定 ...

以后就有经验,其实很多,I2C总线下的基准输出芯片,多半会出问题,造成输出的电压反馈到各个芯片存在不稳定,进而影响到了该部分供电。

网友:
哈,轩辕版主。本来楼主这块板子是要随那块X79发给你修的,工作太忙一扔就大半年了。偶然在本地捕获楼主,经过一些技术上的交流后我觉得可以扔给他。没想到还发帖啦,恭喜恭喜,来支持一下。

网友:
是不是通病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也修的这么精了啊

网友:
一次简单的维修被您修成了教科书的帖子 不错

网友:
这个通病好多年了,这个板子不能上3代CPU,上3代 22NM的也会这样滴滴响

网友:
维修工程有点大哦,经过三翻四次终于完工,恭喜

网友:
写的好详细,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只想说一句很好很强大

网友:
我是来向大神学习的,好羡慕你的技术

网友:
心静如水,逐个搞定,淘汰的主板配件IT8275E好像还是很贵,

网友:
静如水,逐个搞定,淘汰的主板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