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刷BIOS导致MAC地址丢失之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30):
接修同行送修一块华擎Z97 ANNIVERSARY 主板

同行接修时是内存不过,他刷了BIOS后能正常亮机,
但显示MAC丢失,要按F1确认才能进系统,但这样
客户接受不了,必须要修到不能开机显示F1,同行
自己搞不定送来让我修

先上迅维上看看有没这个BIOS,找遍迅维也没发现有这个
BIOS,那只能下官网BIOS了,怎么解决这个MAC地址丢失
呢?翻看官网的工具发现端倪

官网提供了一个MAC地址写入工具,具体步骤如下:

制作一个可以开机引导至 DOS 的优盘工具

 会员1540934300鑫豆2024-2-28 16:38
 会员1231043300鑫豆2023-11-19 01:41

网友A:
666学到了谢谢。

其实不刷MAC地址也能开机啊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谢谢楼主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66学到了谢谢。

其实不刷MAC地址也能开机啊

你没看明白,不是不能开机,是开机后每次都要按F1,客户不同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明白,不是不能开机,是开机后每次都要按F1,客户不同意

华硕主板也有这种刷BIOS导致Mac地址丢失,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种方法修复

网友D:
经验之谈呀  学到了  还有这样的 问题 刷bi还能mac不见

网友:
还有刷1394ID码的,丢了也要按F1,有些客户没关系,有些客户就是不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主板也有这种刷BIOS导致Mac地址丢失,是不是也可以按照这种方法修复

华硕好像没碰到这样的故障过,不会开机要按F1,倒是碰到网吧的客户刷机后网卡启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验之谈呀  学到了  还有这样的 问题 刷bi还能mac不见

华擎的主板只要是刷了官网BIOS都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是看到迅维上没人上传这方面的资料,特意写了一篇

网友:
华硕的主板也遇到过这种的情况,跟楼主的方法差不多!!!

网友:
华擎还挺人性化

网友E:
其实么  并不需要他那个HP工具啥的 也不用格式化一个优盘  就用普通的PE优盘就可以 随便进入DOS工具箱 找到优盘盘符就行 一般都是C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其实么  并不需要他那个HP工具啥的 也不用格式化一个优盘  就用普通的PE优盘就可以 随便进入DOS工具箱 找到 ...

很多启动盘后启动后在DOS下看不到盘符,如果能的话可以直接跳过启动盘制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很多启动盘后启动后在DOS下看不到盘符,如果能的话可以直接跳过启动盘制作

看不到是因为是NTFS格式  加载即可 这种DOS工具随便PE都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不到是因为是NTFS格式  加载即可 这种DOS工具随便PE都有啦

如果是启动盘制作工具制作的一般都是FAT32的格式,也会有DOS下识别不到的现象

网友:
楼主这一招六六的,学到了,多谢楼主无私奉献出来,辛苦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碰到过,记住这个经验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一直为华擎主板刷BIOS后MAC地址丢失苦恼,原来可以这么解决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华擎的主板BIOS刷新最麻烦了,MAC地址老是丢失,原来可以这么解决

网友:
下次刷华擎主板就不犯愁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真是无所不能修啊。
什么问题到了你手里,
都分分钟的事,
膜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