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7348 五代I7-5500U-断开RTC电路不但能开机,还能显示,精彩不能错过!

楼主(2017-10-31):
机器型号:DELL-7348
板号:13321-1
故障:二修机器,待机0.1偏高,不触发
这机器有图纸,连接如下,感谢那位兄弟。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5046-1-1.html
      1,坦白说,如果就这个故障,我不会发帖来赚分的,这种故障,要么EC ,待机芯片,电容短路之类,没什么好说的,之所以发帖,原因是机器刚过保,第五代I7 5500U   RTC短路,居然断开不但可以开机而且可以显示,不相信的,看我怎么一步一步给你验证。
   先上几张机器图片,板号,型号,官方查证。

2,机器是二修机器,上家换了几个待机芯片,插电果然是待机偏高,摸待机芯片,51225,果然发烫。

3,简单打线性,3V---5V阻值,电感阻值,基准,升压,没发现任何异常,那么芯片上家已经换了,先排除。  由于之前修过几台,五代CPU,待机偏高,基本都是RTC短路,如果这台也这样,那么就全剧终。CPU贵死,有人说不信,淘宝一个看看。

4,直奔RTC电路,打阻值,直接对地。如图

5,其实,维修到此应该是全剧终啦,基本都是CPU短路。我还是执着的,继续下去,烧鸡,看看是CPU,还是电容,还是报那么一点希望,为了一碗稀饭啊。维修不容易,大家都知道的。烧鸡,居然奇迹出现了,电流慢慢变小,不短路了,神奇吧!

6,但是依然待机芯片发烫,无法上电,那么我就去掉D2501,直接上电。这次更离谱,居然显示啦,显示的图片,图中,我黑色塑料棒指的位置,是D2501,可以看出来没有安装。

7,到此,我困惑不已,这也是我发帖的原因。那么我找图纸,RTC_AUX_S5 去的地方如下:

8,很明显去的都是关键位置,没有电压或者电压不足3.3,是不可能触发或者显示,那么这台机器,为何可以触发,也可以显示。
我特意测量了,不安装D2501,  RTC_AUX_S5  确实有电压,但是只有1.8V.  如图

写在最后:这台机器非常的有特点,虽然最终原因,还在查找,时间已经夜里2:30分,我拍图片,一个人,修机器,就是为了让广大兄弟,多个参考。感觉有帮助的,请给兄弟加分,再次感谢。

补充:此机器成功修复,就是那个RTC电容,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或者0,或者120  ,正常的阻值,580,如下图,拆掉C2503即可。

再次总结,RTC短路,不一定就是CPU坏,希望对兄弟们有帮助,昨天晚上到2:30,早上6:30起床,一直到现在,11:30分,总算没有白费,路过的兄弟,不要忘记加分,同时希望论坛管理员,各位版主,给给个精华。小弟,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意思是U里的RTC电路,烧的不短路了?那基本也失去那个功能了吧

网友B:
兄弟,帮我看下显卡7770短路,拆那个三级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U里的RTC电路,烧的不短路了?那基本也失去那个功能了吧

是的,RTC基本没有功能,奇怪的是RTC电路电压都不正常,怎么可以开机,而且显示。

网友C:
求解,大师们解释一下,难道说时序变了

网友D:
老司机老司机半夜还在搞就为了一碗稀饭和一个爱好 嘿嘿

网友E:
感谢您的无私的经验共享,但应该是会返修,您觉得呢?给您加分了

网友F:
看来烧机也要有一定技巧的电压,电流控制好了,只烧小部分。有图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G:
那还能保存时间么

网友H:
我也想知道还能不能保存时间了

网友I:
有没有在没烧鸡拆除D2501测试过能不能触发? RTC电路不正常 有没有测试过32.768hz晶振有波形没有 没波形肯定不能触发显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知道还能不能保存时间了

新机器都是内置电池了    当然直接又电池代替rtc啦    当然可以保存时间了

网友J:
维修不易啊  能修到2点多 兄弟也是拼了  以加分

网友:
烧鸡可能把cpu里rtc模块短路的地方烧断线了·  楼主去买彩票吧·

网友K:
那你运气真好  前段时间 修一个华硕 也是这里短路  CPU挂了

网友L:
自动触发吧,时间保存不了吧。要认清RTC电路的作用,这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M:
对于能开机表示奇怪,望楼主深入研究

网友:
楼主开挂了吧

网友:
那么一大晚还在发帖,楼主不容易。

网友N:
引用 网友L:
自动触发吧,时间保存不了吧。要认清RTC电路的作用,这没什么奇怪的。

看清楚哦,RTC电路已经断开,没有供电,复位,怎么开机?

网友O:
个人觉得违背原理自己都觉得不可思义的结果可能不知道怎么就好,也会不知道怎么就坏了,还得找到原因才行,而且这样的维修案例也不能作为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司机老司机半夜还在搞就为了一碗稀饭和一个爱好 嘿嘿

维修确实不容易的。感谢加分。养家糊口,有时也是没有选择。

网友:
楼主厉害 ,要是我直接放飞

网友L:
引用 网友N:
看清楚哦,RTC电路已经断开,没有供电,复位,怎么开机?

我看得很清楚了,意思就是RTC电路已经被断开了,桥后来也不短路。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自动触发 时间能不能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P:
TC基本没有功能,奇怪的是RTC电路电压都不正常,怎么可以开机,而且显示

这也是我发帖的原因,我确实感觉非常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没有在没烧鸡拆除D2501测试过能不能触发? RTC电路不正常 有没有测试过32.768hz晶振有波形没有 没波形肯 ...

还在进一步,查电路,正常RTC复位不正常,就不会开机吧。我也是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维修不易啊  能修到2点多 兄弟也是拼了  以加分

非常感谢,兄弟的加分,维修没办法,弄不好一切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K:
那你运气真好  前段时间 修一个华硕 也是这里短路  CPU挂了

就这一台,已经碰到很多这样的,CPU发烫,直接放弃,换版。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我看得很清楚了,意思就是RTC电路已经被断开了,桥后来也不短路。我的意思就是是不是自动触发 时间能不能 ...

会自动上电,时间不能保存,目前还在继续,这机器是服务站的,这样,交不了。

网友:
大半夜还在发贴 让我们学习经验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会自动上电,时间不能保存,目前还在继续,这机器是服务站的,这样,交不了。

对啊 所以说我没有说错啊,没有RTC电路了就是自动触发的了,你要想按开关触发RTC电路就必须是好的,

网友Q:
楼主 修好之后时间日期什么的可以保持吗

网友:
打错字了 是保存

网友R:
也许1.8已经够用了 这1.8也许板层过来也许芯片内部串过来   想验证你就把他对地在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知道还能不能保存时间了

就算电池内置的 关键保存时间的前提是rtc电路正常 现在rtc电路都不正常 就因为内置电池就可以保存时间???????

网友S:
这个属于特例吗,那要rtc毛用,就怕返修,我修过一个也是rtc,和你一样处理,最后没到半个月cpu彻底挂了

网友Q:
我觉得楼主的运气不错 下次我也来试试 之前遇到几台都放弃了

网友:
才学三个月,看的懵懂,收藏了以后研究

网友T:
我前几天一个板子拆了32.768都能到显示的电流  我只是没插屏确定有没有显示,有时候短路  一烧机就不短了:daxiao:

网友:
这种机器CPU坏的提别多。就是那个RTC电路短路

网友U:
我感觉你烧鸡的时候就把RTC和别的电路烧到一起了误打误撞的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V:
这个应该是拿掉内置电池后主板自动触发,关键是按开机键能不能触发?

网友W:
烧一下就把RTC短路给烧到正常了?          太神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烧一下就把RTC短路给烧到正常了?          太神奇了吧

没有正常,要去掉双二极管。才能使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U:
我感觉你烧鸡的时候就把RTC和别的电路烧到一起了误打误撞的就可以开机了

笔记本修了很多年,这些基本的错误,不会犯的,而且,双二极管,安装回去,还是不能自动上电开机,一样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笔记本修了很多年,这些基本的错误,不会犯的,而且,双二极管,安装回去,还是不能自动上电开机,一样短 ...

不是说你的失误,我说的是你可能误打误撞把RTC电路在CPU和别的电路烧在一起了,然后你接二极管可能电压太高,你不是说断开二极管还有1.8V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U里的RTC电路,烧的不短路了?那基本也失去那个功能了吧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帮我看下显卡7770短路,拆那个三级管

兄弟,说的详细些,你这样说,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解,大师们解释一下,难道说时序变了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您的无私的经验共享,但应该是会返修,您觉得呢?给您加分了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P:
TC基本没有功能,奇怪的是RTC电路电压都不正常,怎么可以开机,而且显示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烧机也要有一定技巧的电压,电流控制好了,只烧小部分。有图还是比较好的,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还能保存时间么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维修不易啊  能修到2点多 兄弟也是拼了  以加分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L:
自动触发吧,时间保存不了吧。要认清RTC电路的作用,这没什么奇怪的。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于能开机表示奇怪,望楼主深入研究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个人觉得违背原理自己都觉得不可思义的结果可能不知道怎么就好,也会不知道怎么就坏了,还得找到原因才行, ...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 修好之后时间日期什么的可以保持吗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R:
也许1.8已经够用了 这1.8也许板层过来也许芯片内部串过来   想验证你就把他对地在测试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属于特例吗,那要rtc毛用,就怕返修,我修过一个也是rtc,和你一样处理,最后没到半个月cpu彻底挂了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觉得楼主的运气不错 下次我也来试试 之前遇到几台都放弃了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前几天一个板子拆了32.768都能到显示的电流  我只是没插屏确定有没有显示,有时候短路  一烧机就不短了:d ...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应该是拿掉内置电池后主板自动触发,关键是按开机键能不能触发?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网友:
RTC断开还可以开机,是因为有1.8V 。哪里来的?

你要是直接噶把它飞线到地,我觉得会不开机

网友:
我见过宏碁的,也是RTC,电容短路了,好像是个通病,什么型号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哈哈 原来是rtc电路里面的一颗电容  好还不是cpu

网友:
涨知识了!学习涨知识了!学习涨知识了!学习

网友X:
刚刚看到过D5201后阻值为零的时候我就纳闷,楼主为何不拆C2503?换我第一时间就拆了,也不会有后面的那么多的疑问了!

网友:
感谢楼主贡献经验,拍照写帖真的不易,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X:
刚刚看到过D5201后阻值为零的时候我就纳闷,楼主为何不拆C2503?换我第一时间就拆了,也不会有后面的那么多 ...

烧一下,正常了,阻值180,图纸上面,在旁边,板子上面,后面还有很多电容,不是一下子就找到的。兄弟。

网友:
嗯 好了是好事,不过如果不知道原因就不能根除,终究不是办法

网友:
这个世界就是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哇这样也行啊  我发现最新的 7代U 的板子  EC 用RTC 供电 不插可调电源 EC晶振 有电压  现在设计的好奇怪 没图纸 不知道那个晶振什么频率!

网友:
烧机的时候 CPU南桥模块不发烫就应该要找电容去了.

网友:
这种问题修好以后还是可能会返修的,看运气

网友L:
引用 网友N: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不是吧,我还真的以为是桥短路的呢。

网友:
这机器只要cpu没挂。怎么都好说。。

网友:
RTC电路电路烧机可以烧的不短路,还真神奇啊!有高手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吧,我还真的以为是桥短路的呢。

你这意思,希望我的CPU挂?完美修复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加班加点的努力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

网友:
楼主辛苦了 做我们这行的 不容易啊   经常加班加点  挣着卖白菜的钱 操这卖白粉的心。。。哎。。。。

网友:
引用 网友N:
感谢兄弟,此机器已经成功修复,C2503不定时短路,阻值不正常引起。拆掉一切正常。

终于还是找到故障点了,至少不是莫名其妙的好了,心里比较有数

网友:
修机器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运气好呀

网友:
难搞的要死,我也碰到过这板子RTC短路,刚开始有时还行,然后用3V烧,结果烧过好,完全不行啦,南桥部分彻底挂啦

网友:
修这样的问题有时都会修到我怀疑人生呀,焊在板上的CPU完全是我们维修行业的痛

网友:
换CPU风险太大也收不到多少钱,利润与付出不成正比的事情。真心难做

网友:
楼主不发财天理难容啊 修的也太辛苦了吧

网友:
这个修得有耐心。。。。。。。。。。。。。。。。。。。

网友:
有点没看懂,时序也变了吗  啊

网友:
这机器U坏还真是麻烦,换好过,也有换了不稳定的,现在无解

网友:
还好你没有放弃,而且也验证了不是U短路造成的,这个电容太神奇,会自己恢复一点阻值的

网友:
学习学习 楼主研究精神可嘉  值得学习

网友:
老师傅就是厉害,二修机器本来就烦,没有想到最后还出现奇迹了。

网友:
楼主牛B啊,我一般量到这里短路就不会搞了,楼主还烧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修的确实有点奇葩,如果是我有可能就放弃了,很值得好好的学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帮我看下显卡7770短路,拆那个三级管

你看下面啊,我下面都有补充呵!供电什么的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楼主精神可佳,维修的技术更是令我佩服,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学到楼主一成技术就好了。

网友:
遇到好几五代U的,RTC短路,烧鸡U烫,都是直接放弃了

网友:
RTC电路,不正常,还能开机,这是什么鬼呀  难以想像了~!难道时序变了,没道理!  请月饼老师分析一下吧,

网友Y:
第一次应该是自动上电吧,你拆掉电容后不就可以正常触发上电了吗。

网友:
这种情况很少见,我遇到的都是CPU桥合一的芯片挂了,楼主运气真好,加分支持一下原创。

网友:
这么晚还在修机还发帖就应该加分,谢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精品文章百看不厌。。。必须加分。。。

网友:
很强大呢  · ·耐心十足的

网友:
还是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扎实的理论基础加上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会迎来美好的明天!赞赞赞!!!

网友Z:
Nicely written post.But this is basic thing one must know.i have been fast dimension,this is the basic thing teacher Huang teaches.After completing one month training in fast dimension, i have repaired such more than 100 boards.My success rate is almost 90%.All thanks to Mr Huang and Lee(teachers)

网友:
点个赞,维修的真不容易。职业精神可隹

网友: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学习了,以后维修到类似情况的可以参考了。多谢

网友AA:
我还以为CPU短了呢   烧鸡应该可以烧出电容

网友AB:
为什么去掉双二极管会显示,因为有1,8v左右的电压,在电路里,要么为高,要么为低,现在状态不是0也不是1,理解为悬空,所以会显示,但是不稳定的,去掉延时电容,应该就3.3v了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哦

网友AC:
应该是COMS电池电压患过去的,可以拿掉电池就知道了。

网友:
rtc电路 给维修人员 送去很大的福音啊

网友AD:
不知道这个老司机这个稀饭是多少钱?如果一个CPU780,不如买主板也不过800左右。坏板还能交换。

网友:
RTC 外围短路 是可以修的,若真是内部坏 那就是CPU坏了  没得修了

网友:
很厉害,经验丰富,烧鸡这点还是不错的,受教了

网友:
楼主的做法适合搞维修。。。。。。。。。。。。。

网友:
楼主厉害啊 ,电容不定时短路。都搞定了 ,学习了。维修深似海啊!!!

网友AE:
电池没电先去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电池没电先去掉电容,。。。。。。。。。。

CMOS 电池有3.3V,安装上去,就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D:
不知道这个老司机这个稀饭是多少钱?如果一个CPU780,不如买主板也不过800左右。坏板还能交换。

说出来很伤心,维修站的,量可以。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Y:
第一次应该是自动上电吧,你拆掉电容后不就可以正常触发上电了吗。

直接待机偏高,待机芯片发烫。去掉双二极管可以,自动上电,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Z:
Nicely written post.But this is basic thing one must know.i have been fast dimension,this is the bas ...

能翻译一下吗?兄弟。我的英文水平,刚过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还以为CPU短了呢   烧鸡应该可以烧出电容

烧的时候,慢慢没有,然后阻值180,放一放。又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为什么去掉双二极管会显示,因为有1,8v左右的电压,在电路里,要么为高,要么为低,现在状态不是0也不是1, ...

很郁闷的是那个1.8,不知道哪里来的,因为双二极管已经拆了。CMOS电池没有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应该是COMS电池电压患过去的,可以拿掉电池就知道了。

至始至终,没有安装CMOS电池,安装上去,直接拉低到0.3

网友AF:
厉害了         一般  见了  都判死刑 了

网友:
我修到过 RTC 短路的  没这么好运啊。

网友AG:
如果是我碰到这个问题,不用考虑就是CPU坏,,楼主也是运气比较好,,

网友P:
TC基本没有功能,奇怪的是RTC电路电压都不正常,怎么可以开机,而且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如果是我碰到这个问题,不用考虑就是CPU坏,,楼主也是运气比较好,,

我也不想修啊,还不是为了一碗稀饭。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厉害了         一般  见了  都判死刑 了

还不是为了一碗稀饭钱。不继续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谢您的无私的经验共享,但应该是会返修,您觉得呢?给您加分了

兄台,何出此言,电容导致的。又不是CPU.怎么会返修?

网友:
上次就修一台S410,I5的4代U,就是RTC短路,烧鸡,就是CPU坏了。如有楼主这运气就太好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是难检查到的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果断收藏学习 看看坛友的回复 学习学习

网友AH:
遇到rtc短路的,我都是把滤波电容拆了,才确定是不是cpu坏

网友:
楼主有毅力,这小电容也会坏,

网友:
楼主辛苦了,这么晚了还在探索,分享出来的结果,真是谢谢了。

网友:
老司机老司机半夜还在搞就为了一碗稀饭和一个爱好

网友:
  这个机器碰到过一台,直接换班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新电路新问题,需要不断学习。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H:
遇到rtc短路的,我都是把滤波电容拆了,才确定是不是cpu坏

问题是电容很多,位置不标注。点位基本没有,图纸找不到个别。

网友AI:
楼主确实很执着   要是我可能直接换班了

网友:
三级管丝印是12w22,这个管是什么型号,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
天啊現在才看到這篇 我已經不知放棄多少台第5代CPU RTC短路的機器了

网友:
做这行辛苦啊,那么晚还在努力奋斗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楼主确实很执着   要是我可能直接换班了

做维修,做技术,没办法。又不是销售,可以忽悠。

网友:
这RTC电路还会不定时短路,CPU里面的吧

网友:
RTC电路电压都不正常,怎么可以开机,而且显示,大师们解释一下,难道说时序变了?

网友AJ:
1000多的板,还是二修,你就收50???

网友:
老司机老司机 要认清RTC电路的作用,这没什么奇怪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是因为那个电容变质。导致此机器时短时不短路。、
如果说第一如果说断开RTC电路还可以开机的情况下,那么可以说明桥内部自生产生RTC电路。都是5代的机器基本上是RTC内部不是桥自生提供的供电。
   第二,你这个问题。就是在C2503此电容,变质,或者说软挤穿,。
  很厉害了,没有放弃就行。

网友:
修这种情况,不仔细都应该判断CPU坏了,,,,,,,,

网友:
二修机,楼主还能这么认真的对待,真的值得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J:
1000多的板,还是二修,你就收50???

服务站的机器,量还可以,他们基本都已经定价了。没办法。如果散客或者其他同行,肯定500左右的。

网友AK:
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兄弟帮你加分了

网友:
像这样的十台里面估计也就出来个一两台。。

网友:
看到这张图是我还想说,C2503有没有短路?而且你还能烧机到120多的值,只能证明这个电容微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不错,思路清晰,学习了,兄弟帮你加分了

感谢兄弟的支持。干维修的,没有办法啊。

网友:
遇这种故障就是需要像你这种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路过学习了,多多发帖

网友:
最后怎么就发现是电容坏呀,怎么总结出来的呀!

网友:
分析很好很详细 很专业  !!!谢谢

网友:
好经验  ,RTC复位参与触发  现在修机人费脑子

网友:
如果是桥短路  就没得修了

网友AL:
拆掉有1.8v是不是u内部短路    漏出来的电压  电容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拆掉有1.8v是不是u内部短路    漏出来的电压  电容应该没有问题吧

就是电容,拆了,就好了。阻值也正常。

网友AM:
恰好手上有个这个板子 二修的 帮忙看下EC型号是 8528 FXA不  还有待机下PWM 3V5V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恰好手上有个这个板子 二修的 帮忙看下EC型号是 8528 FXA不  还有待机下PWM 3V5V

兄弟,这个有图纸啊!下载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AN:
rtc电路不正常,32.768晶振有波形?还能触发?我也是奇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N:
rtc电路不正常,32.768晶振有波形?还能触发?我也是奇怪了

维修之路,什么奇怪的事情,都有。  我的帖子里面,有些对地的,照样正常。

网友AO:
楼主思路清晰呀。要是我估计直接搞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楼主思路清晰呀。要是我估计直接搞U了!

主要是钱难挣啊,搞U,风险大,老板也不一定同意啊。

网友:
厉害了大晚上,还修啊

网友:
刚好修到这个机器,不触发,D2501 1脚电压3.2V (无CMOS电池,单适配器)正常。3脚3.2V...继续修不开机、、、、

网友:
精神可嘉做维修的都这样L。。。。。。。。。。。。

网友:
再次证明电容坏了,之前就看了你的帖子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LA-8131P bios刷完第一次开不了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希望天天能看到这么好的贴子

网友:
遇到的一般cpu坏的多,。。。。。。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呀,。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技术过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