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5750G 进水之曲折维修篇

楼主(2017-10-31):
机型:ACER ASPIRE 5750G-2352G50MNKK
版号:P5WE0 LA-6901P REV:2.0
故障:触发电流到2.2左右,掉到0.23

下家发了一台ACER 5750G机器来维修,去掉电池插上
电流表待机0.01,按开关触发电流跑到2.2左右,电流
掉到0.23,感觉都快亮机了,怎么就掉到0.23呢?要
解决疑问就要拆机了,三下五除二拆开一看,原来触摸
板下面进水了

那就先清洗主板,清洗好烘干以后再次触发发现电流跑到
0.23以后就不再上升了,因为只是清洗了进水部分,怀疑
还是这部分出了问题,找来这个主板的图纸和点位打开,
定位到进水部分

用万用表测试这部分电阻阻值,发现PR120和PR122阻值
都变大,找来15K和30K电阻更换后再次上电还是0.23,
还是一样CPU电压和集显电压不出,仔细检查这部分电压,
一个一个排查始终没查到其他电阻还有问题,遂转向CPU
电压部分,这个主板的CPU电压芯片用的是ISL95831CRZ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图纸实在太乱,很多指示的地方都是
错位的,也就将就用吧,总比没图纸好,检查ISL95831
23脚VIN 19V,22脚 VDD  5V,VR_ON没有电压,VR_ON是
由EC 121脚发出,检查EC 121脚也是0V,EC要发出VR_ON信号
要收到SA_PGOOD

查找SA_PGOOD来到再次来到进水部分

PU7的SA_PGOOD信号没有出来,这个信号是由PR115
上拉而来,再次仔细检查进水这部分发现PR115 2脚没有
+3VS和PR121 1脚不连通,似乎已经接近真相了,直接飞线
连接PR121 1脚和PR115 2脚,再次上电,触发电流到0.6停住了
这时候检查CPU电压已经出来了,集显电压没有,难道BIOS还是
坏的,刷了BIOS还是一模一样,在这里思考了很久,忽然想到飞
线后没再换过CPU试过,不会是CPU的关系吧,找了个B820的CPU
装上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到1.8亮机,靠,CPU也是挂的,报价给客户
客户同意更换,找了个I3 2350 M上机点亮,装机,以为一切都没问题了
进系统发现四分屏

没进桌面以前显示都是正常的,只要进去就会四分屏,什么情况
难道显卡。。。。不慌,先进BIOS改成集显模式

再次进去系统发现还是一模一样的情况,那就不是独显的问题了
既然不是独显问题,难道我换的CPU有问题?为了验证想法只能
再次拆机更换CPU,更换好以后进系统一切正常了

维修小结:进水导致电阻变质,断线导致+3VS没出来不能
发出PG信号,CPU坏导致集显电压出不来,更换的CPU因为
集显是坏的导致四分屏

附上图纸和点位

网友:
原来是CPU导致的花屏啊      CPU导致分屏不多见

网友A:
楼主不是自己跟自己找麻烦,明知道是坏的CPU 还把它换上去。

网友B:
牛逼啊 时序掌握得太好了吧。你怎么知道要收到SA-GOOD 才有VR_ON的 我都不懂

网友:
已收藏,之前碰到没解决

网友:
楼主还是有恒心,终于修好了,我也修过一次进系统花屏换CPU好了。

网友:
楼主细心 多重故障,能修好不简单

网友:
三分技术,七分工具学习学习,,,路过学习

网友:
很有耐心的,点赞,踏踏实实的干活。。。

网友:
看着好复杂呀,每次去分析图纸就头大,进水的机器最烦了

网友:
思路很好   我的理解  cpu坏就点不亮机  既然是花瓶 第一次遇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自己跟自己找麻烦,明知道是坏的CPU 还把它换上去。

这话说的,要是明知是坏的还会往上装?肯定是不知道这个CPU集显坏的才会装上去,不然没事找点事情做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逼啊 时序掌握得太好了吧。你怎么知道要收到SA-GOOD 才有VR_ON的 我都不懂

看一下这个板的时序图

HM76桥信号时序:内存供电、VTT供电、V5REF VCC3_3  VCCORE
总线供电 VCCSA VCCPLL等供电全部正常后。桥需要得到APWROK和PWROK
mepwrok改名而来的APWROK,如果禁用AMT,APWROK和PWROK可以连一起
EC发出PCH_PWROK的条件是:是否需要检测S0电压 ,sa_pgood
EC收到SA_PGOOD后,先发出VR_ON,再发出PCH_PWROK
VR_ON给CPU核心供电芯片

网友C:
只见过导致蓝屏的CPU     原来CPU还能导致分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见过导致蓝屏的CPU     原来CPU还能导致分屏

cpu集显模块坏了就可能引起四分屏和独显一个道理

网友:
学习了 多谢楼主的无私精神 下次修到此机器注意了

网友:
多故障维修,楼主技术了得,加分!

网友:
进水机故障就是多,楼主修的非常不错,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进水机问题真是多,楼主技术过硬,加分!

网友:
楼主时序强大,这种不懂时序真是修不出来

网友:
进水机故障就是多,能修好真是不容易,给楼主加分了!

网友:
这个CPU不知道能修好不,毕竟还能正常开机。

网友D: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您最后换上的CPU规格是什麽?(原机的U坏了; 换上的I3 2350M集显坏了) ,谢谢。

网友:
这样的花屏很容易被误判为显卡的故障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头痛,楼主还是耐心好,

网友:
上次修一台一样的 可是进水太厉害 客户没拔电池 烧的没办法修

网友:
进水了就主要查进水的地方,用洛铁落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您最后换上的CPU规格是什麽?(原机的U坏了; 换上的I3 2350M集显坏了) ,谢谢。

i3 2370M

网友:
曲折的过程,楼主分析思路准确,学习了

网友:
见识尚浅,也以为四分屏一定是显卡了,要是我可以就会在显卡上面死干。

网友:
四分屏让我都想不到楼主的办法去测试,一定是重植显卡

网友:
楼主心细,这么多故障都查到了

网友:
修的很精彩,收藏一下先

网友:
多重故障,能修好不简单,特别是CPU四分屏的我都会直接干显卡

网友:
精彩的文章,修的666,进水机我都有点蒙蔽

网友:
cpu原来也会导致花屏 小白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每个板的时序不一样吧。

网友:
楼主理论功底深厚,对楼主的敬佩之心犹如黄河之水绵绵不绝

网友:
谢谢老师傅的分享,让我们新手收益匪浅,以后多发点通病什么的

网友:
我很想下载bios 可是为什么总说我的下载分不够!!!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this info.....

网友:
修板 时序很重要 牛,进水的 大多都是 氧化,线路断线,零件腐蚀

网友:
经验加时序,非常不错的文章

网友:
最头痛修进水机,问题好几个,真心不好修,楼主真心强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修机经验,为这种精神点个赞

网友:
修这台机器花不少时间,楼主发帖也用了不少时间,楼主666

网友:
真够曲折的,竟然换的CPU还有问题,会四分屏

网友:
楼主修的真好,这么多故障都解决了

网友:
论时序对修机的重要性

网友:
修机不易,发帖更不易,必须加分

网友:
进水机不仅故障多,而且极易返修。
楼主技术牛,必须加分。。。

网友:
楼主理论666,讲解的很详细,图纸图片都很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一看到你说电流上到2.多我就怀疑要么桥挂了要么CPU挂了要么某个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