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85-V-PRO REV:1.03通电掉电故障

楼主(2017-10-31):
----昨日接到同行一个主机,说是开不了机,让我帮忙看下。拆下主板后,目测外观没有问题,然后就通电检查。插上电源,触发后,立马掉电。再次触发,故障依旧。大致判断主板某个电压没有出来吧。然后就在上电掉电瞬间,去测量各组电压。测量内存电压,正常,1.5V。VDDA 2.5V,正常。CPU 0.95V,基本正常,CPU波形,也正常。VCCSB 1.1V。正常。0_PWROK_SB上电瞬间3V,正常。0_PWROK_SIO上电瞬间也有3V。就是测量到S_APU_PWROK信号时,这个信号上电瞬间没有3V电压。想请教各位,这个S_APU_PWROK需要哪些工作条件,才可以正常发出?这个板子,我还有哪些信号,没有测试到的?----

网友:
板子已经研究了好久,还是没研究出来,还请论坛各位高手,指点,赐教。

网友A:
先强制上电再测看看哪路有问题 看着点位很快就会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强制上电再测看看哪路有问题 看着点位很快就会搞定

强行上电,我也试过。强行上电的结果,就是连续间歇性掉电。不会一直正常触发。还是不好测量到故障点的位置。

网友B:
IO的12v 5v检测电压测测  RTC电路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的12v 5v检测电压测测  RTC电路查查

IO的这个两个检测电压脚也查了。IO的104到107脚,都是检测电压脚,电压在0.96~0.99之间。也是正常的。RTC电路也正常。

网友:
每天学一点,进步多一点.学习大家的长处,实现自己的价值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
楼主看来那块板有点难修....试下换下822

网友:
查下温控正常不,AMD的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