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M20DIO 白屏

楼主(2017-10-31):
屏型号为 故障白屏 测量评供电5V正常转3.3V正常 只有升压部分不正常升压电感换过 二极管换过故障一样  只剩下升压芯片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上边标的是EZ=CD  十脚芯片 有知道型号的请告知一下  谢谢

网友:
去淘宝搜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
淘宝肯定有的

网友:
在 淘宝上  也搜不到型号啊

网友:
你不要搜全部EZ=CD,搜EZ 或 CD 什么的----我以前也遇到这种代号查全名找不到!多问问淘宝卖家,或许有收获,不长用的原件有的不会公布出来的。

网友:
坏屏上拆相同的比较靠谱,加焊一下看。

网友:
淘宝上都有的,,,,,,,,,,,,,,,,,,,,,,

网友:
实在找不到,就加个拆机的逻辑板上去,

网友:
直接把这个屏电路板给换掉,简单好处理

网友(2018-04-19):
边版  还是可以修的     继续加油

网友:
在坏屏上剪下恒流源,贴在背面,几根定义飞好线,安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