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郁闷了,联想LJ2400 齿轮怎么装也不对

楼主(2017-10-31):
前天刚修好一台联想LJ2200  今天又来了一个LJ2400 别说这个机子打得挺快的,就是偶尔动不动卡纸,第一次试了20张卡住了,第二次7张,第三次,直接纸都没有进,就卡了。LJ2200论坛兄弟说海棉粘了,结果一拆果然是。搞定了,这次LJ2400 以为同一个系列的,应该差不多,就拆了齿轮看看,一看才发现大不同,没有继电器.一装回去,发现现在一开机档档响,越搞越差了。想了想我只动过那两台分离爪。其他的没有动呀,但是那个好像只能这么放呀,难不成还有对齿?

我试了五次都没有试对。上论坛请教各位大神了,看看是不是那里不对呀,发现掉出一个弹簧,看了很久,也没发现是勾那里的

第二个,

补充内容 (2017-11-2 13:54):
衷心感谢 开欣 网友的回复和指导,按他的这个图片拆开重装,一次成功,原来是那个弹簧装反了,细节决定成败呀。我也有拍照的,不过拆的时候,这个弹簧弹出来了。

网友:
装上纸盒 ,卡卡的响。我分析了半天,只有我这个装法才装得下呀,为什么就是不对呢,其他的都是好好的

网友:
没遇到这类型的机器   不过楼主拆机之前最好先拍张照片

网友A:
机械上的东西拆卸前最好先拍照及记录拆装顺序,按图重新装配下,对位、进纸离合器电机(白蓝线)安装要到位,观察动作状态是否正常;仔细观察发出的声音是从何部位出来的,好确认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上的东西拆卸前最好先拍照及记录拆装顺序,按图重新装配下,对位、进纸离合器电机(白蓝线)安装要到位 ...

好的,我现在开始按你这个顺序试试,万分感谢

网友:
衷心感谢 开欣 网友的回复和指导,按他的这个图片拆开重装,一次成功,原来是那个弹簧装反了,细节决定成败呀。我也有拍照的,不过拆的时候,这个弹簧弹出来了。

给各位网友发出来分享下,免得走弯路!

可以发现我这个弹簧装反了

这个是正确的,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弹簧本来应该向左弹的,我搞成向右弹了

改过来,已经没有问题了

再次感谢 开欣 网友

网友:
我也最怕装这种带弹簧的,拆出来之前不先拍照,完全不知道怎么装回去

网友:
如果第一次拆的话  最好先看下网上教程  这样心里有点底  可以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