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简单解ID

楼主(2017-10-31):
如题喽!拆盖,拆屏,取主板。
我是直接换硬盘,230割胶,350取。350这温度有点危险,如果是原硬盘重写数据,这温度搞不好会死。不过我是直接换,保板不保芯片,旁边CPU那块热隔离需做好。

拍的不好。
新硬盘植锡很简单了,刮上锡桨,230吹。
对上焊盘250吹上。
接机刷机,中间去卫生间,出来报4005.当时有点慌。以为是CPU伤着了。再次重新刷,总是遇USB时连时断。换根线刷机OK。没拍图片了。
新手看看,老鸟别理我!

网友:
这个温度搞是比较危险的,不过还是看人品的。

网友:
温度是高...把CPU弄都就麻烦了.

网友:
解了可以激活啊  ipad2 应该可以

网友:
IPAD2相对比较大的板子 不通的工具温度有差距 还有自己的手法 距离远近都不一样的  我用快克706是400度吹的 快克857 340足够  安泰信898是380左右   除胶就没有什么不同温度高要求了 只要胶软了就可以了 150-250随便了不要太高就是了

网友:
IPAD2换序列号就行了吗          还是?

网友:
以为是CPU挂了,原来是数据线问题啊!

网友:
WIFI版还是老样子换系列号,话说这些系列号都是哪里搞来的 不会出错吗?  重复了怎么办?

网友:
老司机。,。多谢分享,不过貌似现在解pad的ID 不好接了

网友:
不错 32位很好                    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