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0 掉电 掉电 掉电

楼主(2017-10-31):
                    今天接了一个Y500的机器客户形容搬家放了2个月后机器触发亮机后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机器 故障:版号NM-A142  加电能亮,35秒后掉电关机,(掉电之前CPU电压和显卡电压有降频迹象 也就是说电压有略微下降)
                  维修 :发现故障后我先刷了一套BIOS 机器没有任何变化,机器没有图纸 论坛里发的都是假的不是NM-A142 和Y400差不多 会不会是像Y400一样是显存故障导致(加焊了 没有什么卵用) 显卡也BGA了 故障没有任何变化 。现在怀疑是不是温度检测故障导致机器误认为温度过高,导致CPU显卡自动降频 从而诱发掉电关机呢? 没有图纸也不得而知,   没有头绪只好求助下坛友大神们发挥发挥聪明的头脑 帮小弟找些思路(那些灌水的 我就不一一回复了)。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还在等什么, ———— 风里雨里我在迅维论坛等你

网友A:
这种问题给我的印象还是像是BIOS,刷的是工厂的吧,是不是有发霉变质的地方?

网友B:
还是先刷bios看看。。。。。。。。。。。。

网友:
检查温控电路   把风扇改5V试试  在看看扇热器  是不是扇热正长不

网友C:
看看 Y500 有没有NEC 大电容 啊   我好像修过一台

网友D:
CPU的供电是通过SVID受CPU自身根据CPU的负荷动态调节的!据我所知,联想的新机器在开机显示之后,如果没有认到硬盘、或找不到启动系统,就会自动掉电。你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的供电是通过SVID受CPU自身根据CPU的负荷动态调节的!据我所知,联想的新机器在开机显示之后,如果没有 ...

进入CMOS设置界面多长时间也不会掉

网友E:
如果是温控是可以示波器抓波确诊的,如果怀疑程序可以换个me尝试下,我感觉高频工作的u遇到电压波动是掉电的原因,什么原因引起的略微降低呢,值得思考

网友:
嗯嗯不好弄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给我的印象还是像是BIOS,刷的是工厂的吧,是不是有发霉变质的地方?

是工厂的BIOS    刷了2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刷bios看看。。。。。。。。。。。。

我都刷过了  看看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的供电是通过SVID受CPU自身根据CPU的负荷动态调节的!据我所知,联想的新机器在开机显示之后,如果没有 ...

黄版  这个我也考虑过 接上硬盘也还是掉电 都等不到进系统的   BIOS界面也是会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温控是可以示波器抓波确诊的,如果怀疑程序可以换个me尝试下,我感觉高频工作的u遇到电压波动是掉电 ...

抓不到波啊    没有图纸  抓不到波    也找不到温度电路

网友F:
同款机器,修了很久才修好。遇到过公共电先掉的,示波器看下是不是公共点先掉,机器型号,故障现象跟你一样,希望能帮助到你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款机器,修了很久才修好。遇到过公共电先掉的,示波器看下是不是公共点先掉,机器型号,故障现象跟你一样 ...

我的是 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掉电瞬间有待机电压的  公共点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的是 掉电可以再次触发   掉电瞬间有待机电压的  公共点没问题

最近我还遇到了个显卡温控造成的不定时掉电,没图纸真不好搞了

网友H:
亮机后掉电,个人认为还是在BIOS,或温控,或散热上面先找找

网友I:
查下VSB到二级+3VS转换管是否线路不稳定,建议拆管直连试试,这款机不定时掉电经验之谈!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看看 Y500 有没有NEC 大电容 啊   我好像修过一台

你在开玩笑吧  大兄弟

网友:
我是来看大神们的回复的,没事看看还是能学到不少知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我还遇到了个显卡温控造成的不定时掉电,没图纸真不好搞了

显卡的温控我没找到, 显卡加焊了  还是不行的   没图纸 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亮机后掉电,个人认为还是在BIOS,或温控,或散热上面先找找

温度不高  定时关机  温控电路只找到了一个1403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下VSB到二级+3VS转换管是否线路不稳定,建议拆管直连试试,这款机不定时掉电经验之谈!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在开玩笑吧  大兄弟

确实 是在开玩笑  我都不好意思 回复他了

网友:
故障依旧啊  二级转换电压都正常的

网友:
这种问题给我的印象还是像是BIOS,刷的是工厂的吧,是不是有发霉变质的地方?

896760317 -2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K:
二级电压出来没有,还有拔掉内存会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二级电压出来没有,还有拔掉内存会掉吗

二级电压都出来了       拔掉内存的话机器不掉电 电压也不降低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存容易虚焊 BIOS容易坏 我就遇到这些问题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哦我也有一张贺你的一样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