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L是什么或什么意思

楼主(2017-10-31):
图中的EN和EN_12C由VL开启,那么,VL是什么?

网友:
去图纸里面找啊,搜索VL不就行了

网友:
VL应该是线性电压,上图纸上查找出处,这个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
楼上正解,看图纸不能只看一边,断章取义

网友:
英文缩写,线性电压,,,,,,,,,,,,,

网友:
线性稳压端,负载能力小。看图像是液晶屏逻辑板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上电时序大概是:LV   3.3   VGL  AVDD  VGH
希望楼主把这个单元电路的pdf这件放出来。

网友:
一般是由屏的主供电转换来的,有图不是很好查吗

网友:
液晶逻辑板的资料很少,希望楼主能提供PDF电路图,造福广大坛友

网友:
线性电压,具体电压值要看芯片的手册了。一般都是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