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型号的芯片用什么型号的编程器读取

楼主(2017-10-31):
请问师傅们,这种型号的芯片用什么类型的编程器可以读取不知道这种型号的芯片用什么类型的编程器可以读写请求帮忙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牌子的。。。。。。。。。。。。

就是这种芯片,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取,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刷BIOS的

网友:
没说清楚大神也回答不错来。

网友B:
这是显示器驱动板上面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显示器驱动板上面的么。。。

是的,是电脑显示器上的请问用什么编程器可以读取

网友:
RT809F用VGA烧录线试试吧 有的可以有的不行 用vga线刷的话板子要通电

网友:
这是BIOS芯片吗?可以找个脚座,一般100元的编程器都可以刷

网友:
每只芯片里面都有数据或程序吗?除了一般的IC外,比如场管三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