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华为荣耀8?

楼主(2017-10-31):
请各位朋友客观评价这新手机

网友:
荣耀8 64GB版本的用户。

1、几年来第一次在实体店买手机。
这机子,因为是互联网品牌,主打线上渠道。所以华为的官方直营体验店是没有卖的,所有的荣耀品牌的机子都没卖。我是在授权的第三方华为体验店买的。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华为品牌的机子性价比低了,性价比低也是网上上狂喷华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说真的,要是其它互联网品牌能把线下渠道铺设到华为的这个程度,还能卖1999,那我只有一个字:

服!

2、

盒子这么小略出乎我的意料。
然后打开的时候……醉了……这盒子不好打开……
我扣了一两分钟都没打开……
如图所示,看边缘的那印子。
正常来说,这样一个盒子,不是应该有一个小绳环用来拉开的吗?正常来说,这样一个盒子,不是应该有一个小绳环用来拉开的吗?
实在没有,弄个凹槽让人可以用手指扣到然后拉出来啊!
搞得我后来是“甩”出来的,嗯!就是甩!

用户体验啊!

3、再看内部。

果然很简陋。果然很简陋。
要知道当初我开箱mate7的时候,同事赞道:
这包装盒至少好几十。

虽说当我拿出耳机的时候,他笑道:哈哈哈!这怎么跟山寨的耳机一样啊?

不知道他现在看到会不会说:
靠!怎么跟山寨手机的盒子似的。

4、配件方面。只有充电头、数据线、卡针。嗯!也不知道哪个品牌开的头,现在的国产手机居然连耳机都没有附带。
这下还得买耳机,不知道买什么品牌的好。

5、外观方面。

正面觉得挺好看,而且黑边很窄,但顶部跟底部略宽,看起来屏占比不是很高。
还有顶部看起来有种iPhone即视感。

边框是金属材质,略凸起来,但挺圆润,看起来挺好看。

背部感觉还行。
至少摄像头和指纹识别布局比mate7好看太多,更何况指纹模块本身也比mate7的好看。
背部外观的缺点在于闪光灯跟那个激光对焦,排列在镜头边上,显得那块区域过于密集,看起来降低了些许颜值。

6、工艺方面。
不清楚内部是怎样的,单从外部整体来看。
荣耀八的双面玻璃,比当初mate7的全金属三段式贴片工艺好太多。
mate7的三段式贴片使得手机背部有两条略明显的缝隙,而且屏幕与边框之间还加了个丑陋的黄色“框子”。反观荣耀八,浑身上下找不到那种缝隙。

7、手感与握感。
由于圆润的金属边框的存在,握起来感觉挺不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手指摸到背部的玻璃,感觉不如金属手感好,粘粘的,不过现在习惯了倒是觉得无所谓。(现在感觉很滑)

8、其它的一些机身设计的方面。

荣耀八采用的是一个卡槽一个卡托带两张卡的设计,其中一个卡位可以放sim卡,另一个卡位是SD卡或者SIM卡二选一。
这点比两年前的mate7好多了,当初的mate7是两个卡槽两个卡托,一个卡托放sim卡,一个卡托是sim卡和SD卡二选一。
而荣耀八在省了一个卡槽的情况下实现了同样的功能,不过这个设计貌似现在很主流了?
但也有一点不如mate7,当初mate7的设计,其实用户自己动手把卡磨薄,就可以实现同时两个sim卡再加一张SD卡。(评论区有知友说荣耀8也可以磨卡实现两张SIM和一张SD卡。)

呼吸灯集成在听筒槽里面,这点感觉不错。

主流的type c  usb接口,不说type c接口的其它特性,光是边玩边充的体验就比以前好太多了。

对于一个习惯边玩边充的我来说,以前一根数据线用几个月,再插充电头就越来越松了,有时候动一下手机就充不上电了。

还有摄像头,不凸出,平的。这点必须赞 !

9、快充。没太关注荣耀8的快充速率的数据是怎么样的,都是边玩边充,或者睡觉的时候充,不知道实际充电效果如何。
只是看官方里很多人说接近甚至达到两个小时才能充满,对于一款3000毫安电池的手机来说,这和没有快充有什么区别?
不得不说,华为自己搞的所谓快充跟高通和oppo的有不小的差距。
不过不知道前30分钟能充多少。

此处更新:上次我关机充电30分钟,从37%涨到了73%。我感觉还是慢,太慢了。

10、续航。我个人的试验结果是,正常玩的话(不包括游戏和视频),可以一直不停地亮屏玩9个小时左右。我个人觉得满意了,只是看别人说前一个版本的系统比这个版本的续航长不少。
不知道其它品牌3000毫安的电池的机子续航又是怎样的。

11、屏幕显示。

屏幕偏冷,好处是室外看起来清晰些。而室内呢?
我觉得太亮了,如图。我一般就调这么点亮度。

这还是我在色温只是用默认设置的情况下。
(使用一段时间后补充。以前我很不喜欢冷屏幕,觉得对视力不太好,特别是晚上。不过现在有了护眼模式就无所谓了。而且现在大爱荣耀八的冷屏,户外阳光直射下也依然看得非常清楚。)

更新,现在习惯了使用自动亮度。

12、指纹识别。
识别速度比mate7的快些,成功率的话就高太多。
正常玩手机握姿的情况下,至少一百多次才会有一次失败吧!

(此处在用了一段时间后更新。指纹识别,除了用于支付就是用于解锁了。

而解锁分为应用锁和屏幕锁。应用锁的识别成功率远超屏幕锁。

我用了十几天下来,应用锁没有识别失败过任何一次。而我用应用锁的频率是比较高的,这段时间至少两三百次吧!所以指纹应用锁的成功率能达到99.5%吧!

但屏幕锁成功率就比较低,最多就95%左右吧!也就是一百次,平均5次失败。这个数据比两年前多mate7好多了,mate7的指纹屏幕锁我个人使用上觉得最多就90%成功率。

我想了下,为什么应用锁的识别成功率远超屏幕锁。觉得应该是由于,应用锁在解锁时,用户往往是处于正在玩机的状态中,这个情况下,用户握机就属于最自然的握机手势,手指可以很自然地准确放在指纹模块上。

而屏幕锁解锁时,经常是刚从口袋拿出来的时候解锁,甚至有的时候是边从口袋拿出来边放手指上去解锁的。这个情况下,用户拿手机的握机手势不一定是处于最自然的握机手势,手指摸上去的时候,不一定能自然准确地放到指纹模块上,很可能只有一小块指头皮肤碰上去,导致了识别失败。

再说一下湿手识别,我很失望,成功率非常低,甚至比两年前到mate7还低,最多20%30%的成功率,也就是平均要摸上去三次四次甚至五次才会解锁成功一次)

而且这个指纹模块是可以按压的,分为按一次、按两次和长按,可以为这三个操作设定某个快捷操作或打开某个应用。

我的感觉就是,这个指纹模块跟那些正面指纹识别的机子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是装在了背后。

还有个快捷支付宝收付款功能。
至于指纹支付方面,不如mate7,mate7支持支付宝、微信、QQ的指纹支付。
荣耀八不支持QQ的和微信的,支付宝的倒是支持。

13、NFC。
NFC可以支持华为钱包的闪付,不过目前荣耀v8的华为钱包银行卡公交卡都支持。

但荣耀八的华为钱包只能支持银行卡,还没支持公交卡。(官方有个什么公交卡内测报名贴,我就呵呵了)

因此想刷公交,只能换带有NFC模块的sim卡,然后用运营商的应用来刷了。

【更新,目前已经可以使用广东的岭南通、深圳的深圳通、上海的公交卡、北京的市政一卡通】

14、速度方面。
整体感觉很流畅,特别是4G内存,简直爽爆,后台挂着十多个应用,内存也够用。
不过没玩过游戏,不知道游戏卡不卡。

15、拍照方面。还没试,不知道效果如何。

16、系统方面。基于安卓M的emui4.1。

值得一说的就是多用户模式了,这功能是安卓L 还是 M才开始提供的来着?创建一个用户就相当于创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新系统啊!而且这新的系统不会用到机主系统的各类图片文件和应用,就像一个全新没用过的系统一样。给别人玩手机的时候根本不用担心了。

还有学生模式。学生模式说自然就是为了学生准备的。
这默认的密保问题也是醉。自己爷爷的名字,学生还会不知道吗?虽说可以换问题。

这功能对家长是挺好的。可惜是学生的“噩梦”啊!

其它方面跟mate7的emui4.0区别不大,就不说了,若是有人感兴趣的话再说吧!

更新,不喜欢扬声器在底框的设计,玩游戏时要横屏双手握住,经常挡住没声音。

拍照样张,我是摄影小白,默认模式下随意拍的。

网友:
先说外观&手感

1,正面:上半部分粗看的确像iPhone6,但整体看还行,黑边没了,屏占比也蛮高,底部的HONOR字样略占地方,非要刷这个存在感,也没辙。毕竟现在HONOR应该还没三星S7E时那个自信:就算不打LOGO也能在茫茫人海中一眼认出我;

2,背面:
- 买的是白色版本,所以背面所谓的『十五层工艺』、『极光效果』等并不是很明显,不仔细看真心看不出什么差别。所以也没太大所谓(窃以为蓝色的尽管能把背部工艺的优势显现出来,但还是太骚气);
- 双摄像头不凸出,的确很让人放心,不需要担心镜头磨损等问题;
- 指纹键+智灵键相结合,很实用。尽管算不上什么『创新』;
- 双面玻璃,很滑手,几次差点飞出去。要小心;

再说硬件 & ROM(EMUI):

1,华为优化的安卓系统是迄今为止我用下来最顺手、最放心的ROM。功能细节做的很用心,也很贴心,在此不一一枚举,总之很推荐;

2,硬件方面,我买的是3G RAM 的版本,不打游戏的话完全够用。打游戏(大型游戏,如2K16等)的话可能会掉帧——纯属猜测,没试过;

3,功耗方面,麒麟950 + EMUI 的多方面优化,使得华为手机一直以来在功耗方面控制的很好。这么说吧,之前买过N台安卓机,买回来必须ROOT,ROOT的目的就是为了装类似『冰箱』之类的应用控制功耗。但自从用了华为(前一台是MATE8),压根就没考虑过ROOT。同时,由于荣耀8 没用 AMOLED 屏幕,所以亮屏情况下耗电也不厉害( 我觉得AMOLED压根就没必要,除非有特殊需求,否则要那么精细的画面干嘛?1080的屏幕 和 2K的屏幕也没差多少嘛,又不是苍蝇,看得了那么精细吗。何况那么耗电,简直是个大坑。。);

说一个缺点,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的缺点:

双面玻璃,散热性不是很好,恰逢盛夏,在户外打会儿电话,手机的确很热,而且降温速度也慢。

=======

补充:双面玻璃惹的祸。。。写完这个答案第二天,背壳摔碎了。。。擦

………………

再补充:换背壳好麻烦,要预订的说……已换V8...

网友:
颜值爆炸。

我说的是手机。我说的是手机。
光在手机背面流动的时候,我都感觉到我的钱包在隐隐发抖。除了这外观我别的都不想考虑了。。。

网友:
来晚了,手机已经到手几天了,先上几张实拍图,过几天发详细评测。
着急看上手体验的可以先去看我在手机吧的精品贴http://tieba.baidu.com/p/4668154658?share=9105&fr=share
自己也录了一个业余的体验视频,没有打草稿,想到啥说啥,不要吐槽我啦
荣耀8体验视频,外观系统性能简单评测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NTM5MzY3Ng==.html?x&sharefrom=android

网友:
观望中
之前一直想买小米5
后来被荣耀8的那一抹蓝光亮瞎了眼
就开始犹豫了
华为手机太耐用了,14年初买的华为荣耀3C,现在还在用,妈的不坏简直没理由换手机,不知道摔了多少次,各种摔,钢化膜都碎了好几个了,依然从不死机,没有任何问题,耐用到不想再买华为手机了 T_T
跟我同时期买手机的妹子当时买的小米3现在都换了好几波了
如果想买耐用,用很久,质量好的选华为没错╮(╯_╰)╭

第一次有这么多评论好激动,荣耀8已入,蓝色抢不到考虑到有可能会审美疲劳,所以买了不用抢的白色,正在等快递啦啦啦啦啦~

网友:
4G+64G 白色 实体店购买
原来的手机是VIVO Y51,所有评价都是和vivo对比。第一次用华为。

哈哈哈哈哈哈哈我居然还更新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emui6.0。我要炫耀一发迄今搭配最成功的墙纸和图标。白色好像这么看效果不太好2333。

1.外观。

没看到蓝色真机,只看到模型,感觉一般,没有到颜值爆炸的地步。个人认为白色很耐看,并且后盖指纹印不明显,而金色非常明显。

屏占比真的一般,边框是窄了,但是上下真是不小,那个多余的honor,着实浪费空间。

荣耀8真的不薄,比S7 肾六都要厚的多,加个壳和iphone 4差不多,略厚重。(全部都是自我感觉,没有实际测量)

2.拍照+音乐

相机我个人还是比较满意的,清晰度很够,模式也很多,还有滤镜诶。不过成像的颜色不够好。嗯……还没有样张

外置的喇叭实在无力吐槽。音量适中甚至是偏小的时候整个后盖都在随着音乐颤动……杂音很多,不清澈,有些刺耳。

用耳机听的时候感觉还好,比外放好一些。(耳机用的还是上面那个vivo的自带耳机)

【12.24更新】相机的夜景能力接近于无,不不是接近,就是无。

3.屏幕及其他

屏幕分辨率是1080,个人觉得比较清晰。
屏幕是高于边框的,有弧度,钢化膜贴不全,所以摔下去比较容易碎。换屏800+。

不知道是不是钢化膜的原因,我的屏幕不够灵敏,尤其是侧滑的时候,误触的情况也比较多,但都可以接受。

后盖的玻璃异常异常异常滑。手里拿着不明显,但是放在桌子上的时候真是毫无摩擦力。买的时候听营业员说,一天内新机在店里就摔了俩。

【12.24更新】原装的软壳,有钢化膜没有钢化膜都摔过,屏幕没有碎。没钢化膜从寝室1米5左右高的床上掉下来过,没碎,不过掉下来的时候挂着耳机线,加速度小。
【3.20更新】还是原装软壳。没钢化。又掉下去了几次。姿势不一。它还很坚强。

6.性能

不玩游戏,流畅到飞……(这里的对比对象是ip和我的破vivo。

原来万年后台卡的lofter居然不卡了?!虽然打开账号界面和看图片依然卡…

【12.24更新】真! 伪! 后! 台!

5.乱七八糟

续航还好,中重度使用,一天一充。

【12.24更新】不,中重度使用一天一充是远远不够的。

指纹解锁很快,比我同学的6s快。

标配里没有耳机,差评。

华为自带的应用市场里直接搜VPN是什么都搜不到的,twitter,ins,fb也是……

自带的手机管家,能够禁止应用自启动,互相唤醒。

EMUI真的挺丑的,主题商店里的水平一般。

64G买回来就只剩了50G???特想知道32G什么情况……

屏幕截图,用快捷键好慢好慢,指关节截图倒是挺快的。

荣耀8可以用谷歌商店!!!

更新夜拍图
因为夜拍实在是太差了,所以没怎么拍过。这两张都没有使用闪光灯,普通模式。因为夜拍实在是太差了,所以没怎么拍过。这两张都没有使用闪光灯,普通模式。

网友:
有一天,菊花手机开旗舰机型推介会,推选谁才是真旗舰,到场的有:p9、p9 plus、mate 8、mate s、荣耀V8。

会议开始,作为菊花售价首次突破4000价位的mate s潇洒的走上主席台,首先发言:

“我是菊花全新旗舰机,采用1080P分辨率的5.5英寸超高清屏幕。外观依旧延续了精湛的一体化全金属机身设计,同时又加入了2.5D弧面屏,外观十分惊艳,性能表现极为出众,系统运转极速流畅。支持全新的指纹2.0识别技术,指关节2.0技术,率先搭载了Force Touch功能(早于苹果新iPhone ),把人与人的触碰延伸到人与机器上,开启了人机交互的全新纪元。”

mate 8轻蔑的一笑,在mate s话音刚落就直接走上主席台,默默地背了两段话:

“麒麟950有四颗Cortex-A53核心和四颗Cortex-A72核心,最高主频达到2.3GHz,图形处理器为ARM Mali T880,并且支持双通道LPDDR4内存、UFS 2.0以及eMMC 5.1。同时这款处理器还装载具i5协处理器,提供一颗Tensilica Hi-Fi 4独立音频DSP,且支持双卡LTE Cat 6、USB 3.0、蓝牙4.2以及最高4200万像素摄像头。”

对了,补充一句,是台积电16nm工艺哦。

“麒麟935是28nm的处理器。
1、麒麟930、935基于28nm工艺打造。
2、麒麟935采用4个高主频的A53e核心2.2GHz*4+4个1.5GHz低主频的A53核心组成异步八核架构。
3、GPU部分为四核的Mali T628 MP4、主频680MHz。
4、LTE基带芯片速率可达LTE CAT 6级别,支持海思独家的TAS智能天线调节技术。”

mate s羞愧的走下了主席台,默默的缩在了角落里。

mate 8似乎已经捧起了菊花杯旗舰机的桂冠,已经开始幻想主持人的颁奖词了,却不料,台下不和谐的声音打断了自己的思路。

荣耀V8呵呵一声,大兄弟,拼性能,我荣耀在华为家族里还没怕过谁,最关键的是我还便宜呀。性能 不比你差,新功能比你多,黑科技比你多,还比你便宜,你怎么好意义在我面前显摆?

mate  8脑门子一圈的黑线预示着其已经到了暴走的边缘,可无奈人家说的也没错。以mate 8得的脾气,6寸的带黑圈大脸和厚重的身躯真想直接砸过去,这梁子,无论如何算是结下了。但不管怎么说,这主席台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看着mate 8一步三回头的看着旗舰菊花环,荣耀v8满脸的笑意,嘴角微微上翘,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游遍长安城。春风还没吹起,v8就如同霜打的茄子——蔫儿了。

原来是p9,大踏步的走上主席台,头也不回的站在上面,瞭望远方,背后的那个“leica”标志熠熠发光,似乎给自己披上了高富帅的光环。

站在主席台上沉思着的p9突然开口:“一群屌丝,旗舰只是看配置么?还看颜值好么?你们长成这个死样子,有什么资格争旗舰?真的旗舰既要下得了厨房,还要上得了厅堂好么?”

p9说着,摸摸了背后的leica标志,似乎那几个英文字母更艳丽了。

前面一众发言者听罢,默默的低下了高贵的头颅,羞愧得无地自容。

菊花的高端旗舰评选会一时候安静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leica散发出来的高贵气息。

p9十正准备坐上旗舰的王座,戴上王冠,却被人一脚踢了下了,p9愤怒的爬起身来,回手摸摸,还好,脸着地,背没事。

脑门子一圈的黑线还被磕碰了个缺口,正准备大打出手,却发现同胞大哥已经拿起了菊花环。“我是plus,我是旗舰,你一边待着去。”

这时候门铃响了,外面服务员说,有新的旗舰竞争者来了。

最先开口的mate s小声问道:“你其售价几何?”

门外一个悦耳的小妹声音:“1999”。

会议室内响起了放松的呼吸声,“只有1999呀,那你不用进来了,新科旗舰开始发号施令了。

但不知为何,门还是开了,新入者只说了两句话:

“我叫荣耀8”
“论颜值,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众机卒,

荣耀8登顶华为真旗舰。坐在旗舰王座上,荣耀8深吸了一口气,脑海里想起了隔壁家的家训:“1999才是真旗舰”。

网友:
我是荣耀6的用户,但是等荣耀7出来的时候,我感觉这个系列完了。而看到荣耀V8出来的时候,我感觉应该是华为已经放弃了这个系列了。

现在来看,荣耀8又恢复了荣耀6的血统,相对来说颜值比荣耀7好看多了。

至于有人说荣耀6的血统是什么,果断小屏和颜值啊。荣耀7金属后盖,丑死了……,还好荣耀8回来了。

另外工信部的照片很坑人啊……
#荣耀8# 这是荣耀8的真机照片? 双摄像头,... 来自张立博

来,谁能告诉我,上下这两个是一款手机?

对比一下荣耀6/7/8,可以看到荣耀8更像荣耀6的亲孙子,荣耀7应该是抱养的:

网友:
截图于2016年7月15日

网友:
刚拿到三天,流水账外加碎碎念。
蓝色,真他妈的好看!但是,指纹收集,滑,先带了套。
指纹解锁速度简直飞起(跟之前的iphone6比),而且解锁不用按亮屏幕。
早上六点半结束充电,中间正常使用,主要是接打电话,发微信,上下班(共计一个半小时)连接车上蓝牙,八点吃完晚饭开始玩,现在电量48(20:58)。
至于代言人的话题,手机里就一张他的照片,删掉就好了,其他的地方他也不会出现。
自带的浏览器、文件管理、手机管家都挺好用,不用像以前再安装第三方软件了。
信号不错。
摄像头,没试。
充电速度飞快,9v2a的充电器,一个多小时就从9到100。
自带的大部分app都可以卸载。
不好买,之前想买的是64g,官方没货。后来订了新出的那个,结果告诉我要1015之后才有货,没办法,退了。然后订了32的,外加64的东芝卡,双卡变单卡。

网友:
我挺喜欢8带的系统。
干掉那些关联启动。
其他的,摄像头挺好,双镜头可以轻易搞出单反效果。
另外外壳挺亮的。
其他的,一时想不出太多亮点,但也想不出什么毛病。
我觉得这就够了,用着省心。
唯一遗憾的是当时应该选个64g的版本,现在32g,稍微遗憾点儿。

网友:
z11上手两天退掉,小米5高配(黑色)上手7天退掉,现在用着荣耀8(黑色),比较满意。
———————————————————————————————————————————
有比较才有度量标准,竞品小米5高配版
先说结论:
如果你不玩大型游戏,想要一个不操心的手机,对摄影、音质等娱乐有一定要求,拿出去有面子,荣耀8真的不错!
从几个方面来说:
1、外观手感
2、系统
3、操作体验
4、摄影
5、发热
6、音质
7、品牌
———————————————————————————————————————————
1、首先外观手感
荣耀8稍微重一些,印象中好像是150g+,拿起来重量刚刚好。圆润的金属中框,两面玻璃手感超赞,其实并不会很滑,这点和小米5同样使用玻璃体验几乎相同。持握手感就比小米好上许多。唯一尴尬的就是正反面摸起来一样,有时候容易搞混,手放在裤兜里手指按压正面想要去解锁囧。实际使用了一下并不容易刮花感觉,磕碰了一小下玻璃也完全没有问题。戴套丑!请买保险,然后裸奔,不过根据荣耀7的实际使用,华为手机还是狠耐摔的……起码金属机身是这样,玻璃的?感觉应该也不会差太多,不过差一点应该是没跑了……
2、系统
荣耀8搭载的EMUI,各种功能和设置真的非常齐全,尤其是自带的手机管家对系统的管理,阻止应用相互之间的启动,还有对通知的管理(MIUI好像是只有屏蔽与否,EMUI能够决定不同方式通知的屏蔽与否)总之是十分齐全,维护的也比较到位,让人比较放心,不用瞎折腾。应用双开和手机分身是缺失的,这点MIUI是领先和具有前瞻性的。
(补充:有人从MIUI对旧机型的支持上面说,这点上MIUI确实是良心满满,值得敬佩,可以说是想像苹果一样了,EMUI这点上不如MIUI,但完全不是旧机型就放弃了,尤其是荣耀7、8这种旗舰机型,支持还是很到位的,廉价机型就真的不敢放心了,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是旗舰机型,也就使用个两年就换了,所以这点我不担心)
3、操作体验
在比较小米5和荣耀8的时候,我首先非常担心荣耀8的就是闪存使用的EMMC5.1,据说和小米5的UFS没法比。理论上是这样,但实际体验中,几乎没有体会到差异,也较少用到较大容量的写入和读取,因此没有深入,日常来说小米在反应速度上有极微弱的优势,但是使用过程中有时候会突然卡一下,或者应用崩溃(印象笔记),很少次,不影响使用。在平时都很流畅的情况下,偶见卡顿,这种不好的感觉反而会特别明显。EMUI在稳定性和优化上面做的不错,速度稍稍落一点下风,可以理解为95分和93分之间的差距,至今还没出现应用不响应,卡掉的情况
4、摄影
从摄影这方面,可以很明显的体会到,手机,真的不只是硬件的堆砌,优化很重要。我个人本来是不太相信荣耀8的双摄像头的,觉得这只是一个噱头,没什么卵用,相比较而言小米5等旗舰机型多用的IMX298就显得实在很多,很多旗舰都在用也证明了实力。
但是!!!又来了但是……好吧,小米的成像质量让我真的不是很满意,还宣传说自己很少把照片拍虚了,实际挺容易的,光学防抖在屏幕上蛮好用,也很清晰,谁知道照出来就涂抹严重,很多看不清……尤其是文字上面。荣耀8在这方面表现就好很多,虽然没有光学防抖的加持,但是晃动不严重(怀疑采用了电子防抖一类的技术吧,不确定),成像质量也很好。风景来说,感觉都那样,放大了涂抹都挺严重,乍一看,都还蛮精细的。
只从文字清晰的还原上来说,荣耀8>小米5,小米的优化还要继续加强啊!
5、发热
小米的口号为发热而生果然不是盖的,确实是比较容易发热,尤其是充电50—80%和连续使用摄像头或者连续使用的时候。有时候连续刷手机聊天等,听微信语音放在耳边都稍稍感觉有一点烫,这也是充分释放骁龙820的代价吧。以前我是觉得你温度调控那么严格,压制处理器,那还不如我买一个稍低规格但是发热低一点的处理器,要不就火力全开让我体会到丝滑快感,热一点没关系……现在看来真的是我太天真了,发热严重的时候真的大大影响使用的感受,也担心手机寿命的缩短,不敢继续玩下去,当然了,即使是中端处理器(如骁龙652),也肯定会有发热的情况;
荣耀8处理器麒麟950,从各方面评价来看,是比较注重能耗比,发热情况控制不错的。实际体验中也确实如此,使用时间稍长是温温的感觉,比小米要好不少,不过在连续调用摄像头的时候,也存在发热严重的问题,金属中摸起来有点烫手,甚至只追小米(使用环境:印象笔记扫描文档)
6、音质
音质主要体现在外放音质和麦克风两方面(这个也是我决定放弃小米的原因)
外放音质就不说了,小米5就是渣渣,高音有些破音,还夹杂着点破碎的感觉,荣耀8就还算好,外放中规中矩,表现比较到位没有破音的状况,音腔比较饱满,表现平平就是惊喜……不过这点其实不太影响,毕竟平时还是用耳机多一点。但是我个人还是不太爱用手机接耳机,在外面需要音量比较高对听力损伤铰严重,室内多图方便直接外放看视频
比较严重的是麦克风问题,在微信语音上,感觉小米还是不错的,声音比较大,尽管降噪不是很合格,但是听起来还算比较舒服,荣耀8的表现中规中矩,让人省心。但换到软件上来(使用环境:多说英语录音),小米5的录音噪音多,破碎感较严重,有一种地摊货的感觉,放自己录音的时候,体验实在不好,荣耀5表现尚可,只是声音稍微有点小。
7、品牌
不得不说,小米5在品牌上面比较吃亏,这也是不太公平的一点。之前主打性价比,导致小米成了廉价高配的代表,人们也能原谅一些小小的BUG缺点,加之之前品控不错,成了街机。在父母那一辈的眼里,居然有了“小米就是快递员、打工仔之类的用的吧”这样的偏见,加之红米本身确实因为价格比较低有一些不足的影响,所以小米在人们的印象中就不是高端、商务这样的印象。(雷军想吧小米做成高端的急切新太想必也都能看出来,不过,任重而道远啊……)
荣耀系列,有华为这棵大树好乘凉,加之华为确实还算不错,有政府对国货的宣传的需求,企业本身曝光比较多,在父母那一辈眼里,宛然成了高品质高端国产的代表。加上对手机没有要求,只求稳定有商务气质的某些领导的使用,华为手机拿出去确实不会掉价。小米的话……拿出去真的有点面子上……你懂得,反正多是学生用╮(╯_╰)╭
8、吐槽:父母那一辈盲目的喜欢华为啊(估计是水军太多,啊等等,我这种自来水怎么办囧)……而且他们对智能手机还在不断消化学习,接受能力比较差,有时候需要我们帮忙搞一下手机,维护一下,清理一些流氓软件什么的……华为这点很鸡贼啊,有个亲情关怀,华为手机之间能远程控制,使用起来体验确实不错,就这一点,也只能买华为了不是……并不是硬广……(其实应该是有这种远程控制的软件的,不过就不折腾了用自带的吧)
综上的综上,荣耀8拿到手里,有一种放心,不用怎么搞机的安逸,使用起来各方面比较均衡、稳定,能完全满足个人的使用需求,推荐

网友:
看到miboy上窜下跳,我就放心了。
又是一款大卖的荣耀呀。
年底看统计
备货比较充足,开始两天销量超过米5最初半个月的销量了。

网友:
这台手机颜值爆炸啊
过两天手上的魅蓝馒头想换了,上一部是荣耀6
讨厌华为的已经只剩三个地方可以吐槽了:
1.虚拟键(个人偏好,我也喜欢M back更多)
2.背部指纹(没用过,不评价)
3.UI美观度(国产魅族一档,一加的也算的上好看,其他的都一个样,看不出长短)
如果这三个点也被广泛接受或者改进的话
估计讨厌的人就只能说:
“看到华为就烦”尔尔的话了吧
挺好,有这些人在,国产厂商才能崛起
PS:吴亦凡也能成为不买这手机的理由了哈哈,斯嘉丽代言也没见你买P9啊(手动滑稽)

网友:
从我这个V8用户的角度来看,8基本就是外壳材质不同,部分功能缩水的V8mini版,加上价格区间重复较多,反而觉得V8更值得选择,两者比较类似于ip6s和6splus的定位。
其实在V8发布时就已经有过不少8的传闻,不过个人更钟情于金属机身(双面玻璃我是用怕了,整天提心掉胆的),加上视频看的多,所以毫不犹豫就第一批入手了V8。
除开这次卖点的双面玻璃,颜色和5.2寸小屏主要差异外,8和v8的区别还在于高配kirin955+2K屏的规格,实体智玲键(偷拍利器!),收音机,VR眼镜,双扬声器,电池容量等方面。。嗯,对了,从目前的开箱视频来看,V8还提供VIP会员金卡服务(封爵卡哟!#滑稽~)。
对于8的外观,撇开那个所谓的15道工艺的后盖噱头,整体外观个人还是比较中意。难得华为做出一款不同于市面大部分HTC脸的手机,就是对比自家传统偏商务风的机型也能有高辨识度的年轻化产品。尤其是蓝色和黑色,出街,在阳光下的表现,还不闪瞎眼。小屏控,颜值控和女性用户应该会很喜欢。这次也学V8搞线下销售,目标直指蓝绿厂,销量应该不会差。
关于代言人,反正我个人来说是非常反对。找个负面新闻在身的人代言,等于间接拉低华为产品档次。上次已经有过一次台独事例了,没想到才过不久又闹出这个事件,况且现在还是处于准备进军高端市场的时期。当然,合约这种事也不是说签就签,说毁就毁,估计华为在这个事件上也是吃了个哑巴闷亏,希望华为能尽快解决,最好在1,2年内能更换其他人选,不然会流失一些用户,比如我。有人会说,你买的是手机,不是人。但我想说,抱歉,我买高端机绝对不会单单只是看重配置,服务,产品形象,做工,这些东西,都是我选择的重点。
之前看到不少V8用户看到8出来就喊着后悔,同样的价钱可以买更好的配置,我真心觉得没那个必要。自己选择的东西,就要相信自己的选择。V8本身的定位和功能上都要高于8,况且你还提前2个月用上,对于一个生命周期为1年的电子产品来说,已经是一个潜在的优势。同理,P9和mate8用户也不要想太多了!所谓的早买早享受吧!
差不多就这些。。

网友:
最大的对手应该是自家的荣耀v8吧2299和2499这俩价位真的是同室操戈了,如果定价1799,1999,2199多好

网友:
问一下懂机帝们,如果只是轻度使用的话,3G运存真的不够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