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进水阴阳屏左边暗

楼主(2017-10-31):
换过座子,主副灯控,
二极管
,升压电感,一整套换好后开机,故障依旧。电感该短接的都短了,没招求大神指点一二,谢谢
进水

网友:
换了不一定有用,关键是不工作的那芯片引脚是否通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样的一台机子 修好了麻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不要盲目换件,先测量工作条件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去搞显示坐子 换座子 通路 电阻短接 电容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