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7A 广达KL9A 键盘连键一例

楼主(2017-10-31):
同行发来一台 昭阳E47A 故障开机后部分按键失效。
准备报价时,同行说他拆掉键盘不接外接键盘的情况下自动跳出  '''''''''''''''''''''''''''''''''''''''''''
不废话开机测试

开机后内外键盘都没接就这样和客户描述的一致
拆机检测,先看外观。如下

电源指示灯浸液了。
找来图纸广达 KL9A

从图纸上看 LED1 经过Q39控制,而Q39去了40页EC 现在上电电源指示灯能正常亮,凭着经验感觉这个地方和键盘关系不大。所以清理后没在管它。
接着看键盘接口

键盘接口CN7,从图纸上看大部分信号去了第40页EC
只有 MX4,MX0,MY13 除去40页EC外还去了第36页

从上图可以看出第36页 MX4,MX0,MY13 来到了CN5 开关接口

通电先测量CN7 第5脚 MX7 为3.3V

接着测量CN7第12脚MX0电压为0.5V

最后测量CN7 第20脚 MY13 电压3.3V
所以只有CN7第12脚MX0电压感觉不太正常,将开关板断开再次测量CN7第12脚MX0。结果如下图

电压恢复正常3.3V

键盘不在连键
拆开开关板,跑线测得MX0接到了SW3上

从照片上也能看出SW3明显浸液了。清理浸液位置
然后将电容C4拆掉。到此故障解决
将机器装好,测试正常此机修复

网友A:
楼主,还是你牛逼啊!细心的找问题,所以是零成本的维修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你牛逼啊!细心的找问题,所以是零成本的维修啊!

其实干咱们维修的 找准了思路就好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干咱们维修的 找准了思路就好办

楼主,我觉得还是你思路清楚,所以找问题也很快,零成本的维修是我们维修的追求啊!

网友:
很明显是进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觉得还是你思路清楚,所以找问题也很快,零成本的维修是我们维修的追求啊!

我发现我晚上睡的好白天思路就好晚上睡的晚白天就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我晚上睡的好白天思路就好晚上睡的晚白天就没思路

是的啊!修机器和睡觉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的,不管遇到什么问题的机器,要不方不忙的慢慢找问题。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如果能把电容标出来就完美了!~混点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主的分享!如果能把电容标出来就完美了!~混点分

SW3左边就是C4 一共就俩电容 还需要标吗

网友:
这都有无语了                                                  少见的例子

网友:
修好就可以啊,不错

网友D:
奇葩的故障越来越多了,唉,年轻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葩的故障越来越多了,唉,年轻真好

您老贵庚了???????

网友:
大神厉害哦  大神 轻车熟路哦  老司机的节奏

网友:
经验到位,一步一步修,很好的思路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小白受益良多    给愿意分享的人点赞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键盘坏的多。这样的还很少见

网友:
一般这样键盘串键我们都是直接把键盘接口连接着的电容全部拆掉 一般都会好  除非EC坏了

网友:
这款这种问题修过多个了 隔壁换键盘没搞定就拿来修 基本都是同一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