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芯片问题

楼主(2017-10-31):
CPU供电两个电感都有电压 有一路有波一路没有,能开机。这样正常吗? 另一路是CPU需要大电流的情况下才开启的吗?

网友A:
什么板子 ?正常 应该是两路都有工作的

网友B:
CPU供电有一路有波一路没有,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板子 ?正常 应该是两路都有工作的

dell 的 DA0JWAMB8C1 rev:c   ......怀疑供电芯片坏了 但是能正常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有一路有波一路没有,应该是不正常的

dell 的 DA0JWAMB8C1 rev:c  怀疑供电芯片坏了 ,但是能亮机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2路同时工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2路同时工作吧。。。。。。。。。。

换了CPU供电芯片 还是只有一路有波,另一路刚开机有 一阵接着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