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N4030开机白屏掉电。

楼主(2017-10-31):
    DELL N4030开机白屏,之后风扇狂转,声音特别大,之后就掉电。用外接显示器,有显示,拔掉笔记本显示器,外接显示器有图像,有报警声,但是还是风扇狂转,声音,之后就掉电,安全模式也进不去,也会出现刚才的问题,换硬盘也不行,内存换了也不行,屏幕和主板的连接线可能短了,或者显示器的电源板有问题。但是开机不到2分钟就自动关机。
    另外:待机电流15,开机有1500多。自动关机电压降到15.
  不知道问题出在那,有维修过这台机器的老师,给个建议!谢谢了!

网友:
没人吗?自己顶一下。。。。。。

网友:
建议加焊一下显卡 风扇狂转 有可能是CPU 或显卡温度超高开启风扇降温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