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3421.

楼主(2017-10-31):
求助,戴尔3421无待机3V5V,待机电流0.02,待机芯片51225各项信号都正常就是不出3V5V换了3V5V滤波电容和芯片无效果,刷了BLOS也无效果,求助哪位大侠遇到过这情况的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
看下线性电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看图纸一步一步慢慢找呗

网友:
应该是触发後来的吧  看看是不是

网友:
                6脚和20脚正常吗

网友:
是线性电压被告拉低了,然后 量着,量着,进到南桥去了,再发现问题南桥是与CPU在一起的,OVER了

网友:
这种 只要 LDO 到CPU 的 VCCRTC 短路, 报废率太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