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无线搜索不到信号

楼主(2017-10-31):
驱动好的,系统也装过,主板也放过电,无线网卡也换过,还是不行,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amd 的 垃圾cpu,还是集成显卡,我刚把这破本子卖了500块钱,    我的问题是能搜到信号打开网页很慢,最后装的 xp系统好了

网友:
你win7 需要装电源管理,  官网驱动下去吧

网友:
确定驱动没有问题?那就搞个usb无线网卡测试看看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