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5 屏暗

楼主(2017-10-31):
联想 G475 屏暗 19V 3.3V 都有,有谁修过
联想

网友:
换过屏没有?查下背光供电的开启

网友:
呵呵 暗屏 好修啊 找屏上面几个条件 19供电 3.3开启信号 3.3 ADJ 亮度调节 接地 这4个条件满足 就不暗屏

网友:
我觉得 暗屏排除了 供电 开启 LID也可以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