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7440 LA-9591P原厂BIOS程序

楼主(2017-10-31):
DELL E7440 LA-9591P原厂BIOS程序

E7440 LA-9591P原厂.rar

网友(2018-03-22):
这个不错, 开机快. 我的是双BIOS ,我都下了近十个了,不是点不亮,就是开机要半分钟! 赞一个!

网友(2018-07-06):
手上有一台电流0.2后不动再按下电源开关后电流0.33 不动,下载试试看了!

网友:
但愿好用。。。。。。。。。。。。。。。。。。。。

网友:
确实亮机快,谢谢楼主,不过开机会掉几次电才亮。

网友:
忘了说,我的是集显的机子,4代i7的cpu

网友(2019-06-10):
我的电流是0.23左右,,刷了不开机。。。。

网友(2020-03-12):
亲测好的 可以放心下载

网友(2020-04-20):
谢谢分享,正好需要这个

网友(2020-07-30):
感谢楼主,确实好的,我的也是四代I7集显,原来故障电流上1.多A跳下来,来回不停跳动,刷完好了,不过两个一起刷的,刚开始只刷8M的不亮机,一起刷好了

网友(2021-01-13):
正好要用 下来看看

网友:
下了好几个都不好用

网友(2021-08-09):
我这台机也是电流来回跳变  下载刷刷看看

网友(2022-02-01):
下载下来先试试吧

网友(2022-04-04):
电流0.8  刷过后确定OK 开机快

网友(2022-09-08):
好用 速度快 谢谢

网友:
两个一起刷的

网友(2025-04-07):
死马当活马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