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不开机维修EC内部自带程序

楼主(2017-10-31):
接一同行机器,联想G490不开机,看到EC型号为KB9012,本着从软到硬的原则写一下EC程序再说, 写入后开机正常显示!附上程序 联想G490独显EC

网友:
看来我这的要买RT809H编程器了,ec程序坏的比较多啊!!!

网友:
在线刷写 rt809f能不能用,都接的那些信号线?

网友:
厉害厉害 这样也能刷  说说呗接的都是那些信号

网友:
有没有看看电流有多少啊  下次看到这种电流的就可以优先刷EC了

网友:
百度一下,就可以搜到一大把关于刷写KB9012的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