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重装不开机更新2

楼主(2017-10-31):
A8重装不开机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9320-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电流40,80,120毫安左右摆动归零反复跳动。不联机,拆下硬盘duf。重装硬盘联机,电流正常定80毫安。刷机报错40 查硬盘阻值L1脚无阻值,通cpu AN11脚。又拆下cpu测量到硬盘不通断线了,试了飞线两次重装cpu.都不行飞线的线都大高了,装cpu有些脚位装不好。 之后搬板了修好。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上盖问题吧。。

网友:
         搬的 ID板???、 还是 什么板

网友:
学习了!!!!!!!!!!!!!!!!!!!!!

xwxfx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芯片中间的点如果断线,飞线的难度较大,造成空焊连锡的机率较大。

网友:
所以做CPU风险还是大呀!幸好CPU还没烂

网友:
幸好搬板修好了,楼主焊功不错啊!

网友:
不错,恭喜楼主,修好了就好!!!!!!!

网友:
很不错了,    一起努力 。。。。。。。

网友:
这个 也速度搞不过就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