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V470 屡烧CPU下管 通病求助

楼主(2017-10-31):
        几天前接到的机器,Lenovo V470 I5 Intel 独显  板号:LA47  MB 10250-2
       客户自己换的电源,插上之后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不亮了。送到我们这里检修,接上稳压电源,机器大短。拆机发现CPU上管小铁管烧黑,底下焊盘已经烧起皮。(之前没拍照片,这是处理过的图片)   处理过后测量,CPU供电还有短路,打开图纸到后面有几个330滤波电容。拆掉之后,不短了。      为了保险起见,我把后面三个电容都换了、CPU供电芯片和集显供电上下管,还有一个小八脚芯片。 (这个小八脚芯片必须换是我在论坛上看到的,说的是上下管短路,这个芯片也要一起换)      铁壳管是我用普通MOS管代替的,不知道这里是不是有什么说道,我换好后机器 能点亮,但进不了系统,换了一块同型号的CPU,能进系统了。但进系统不一会机器就会大短路。 CPU上管肯定烧。

     小白在这里想请问大神,铁壳管是不是可以用普通MOS管代替,还是说用原装铁壳。其次为什么总是会烧CPU集显下管,是不是我还有哪里没有照顾到,还请大神指点。。。。
       请勿灌水  谢谢     !!!
             不好意思,昨天写帖子时,看错了应该是CPU集显上管总烧。  看过评论后说小白线飞的太长,小白又从新飞了一次,请各位大神看看是否还长,谢谢!!!还有除了线长之外,小白在这之前把所有相关的原件都换过一遍了还是烧,不知道这次把线改短能不能有所改善。

网友:
你这个就比较奇怪了 我上次修这个型号 也是烧的同一个位置,修好就没返修了

网友:
烧下管  电源管理芯片工作不正常,输出过压,所以烧U 和滤波电容。过压了,下管一定想要道通拉下电压,结果牺牲了

网友:
看看自举升压什么的,别的还镇不知道了

网友:
你的接线有点长,这样也容易烧场管

网友:
换普通的那种小MOS管    万恶的字符限制

网友:
还有就是 你这个是集显供电管子,把驱动管和两个铁壳管一起拆了  从桥那边飞线过来就好了

网友:
飞这么多长线,真不知道如何装机了

网友:
6131  5911 一起换 330全换 MOS管用功率大点的改 反馈大路看下

网友:
我还记得有人以V470板子做实验  就是借一个电压过来,还能用  我虽然保持怀疑,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个人感觉是线的原因,仅仅是我个人

网友:
要用其他管代换的, 因为那个MOS管的控制级板层下面是接地的,最好控制级那里挖一下,

网友:
换铁管吧,这样不行的,焊盘坏掉了最好补线, 要不测一会管子发热又得烧

网友:
12楼说的在理,这种MOS管的散热要跟上,飞这么长的线不能有效散热。还有,换的这个下管的承载电流一定要大。

网友:
小的那个叫上管才对。把那个小6脚的也一起换了吧。

网友:
小白一枚,好帖学习中,,,,,,,,

网友:
用普通场管改龟壳楼主要注意几点: 用来改的场管最好也是CPU供电的一对管子 , 改上去之后注意测量各阻值, 开机之后注意管子和芯片的温度,飞的线不要太细太长,当然有示波器的话可以用波形更好判断!  楼主可以参考我前不久发的一篇B470的帖子,也是改龟壳的类似的问题,一般我修此类问题管子改好后不需要过长的飞线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11685-1-1.html

网友:
MOS管大家一般都会注意功率问题。这个就不多说了,但还要注意自举升压问题,如果MOSFET开启电压不够高会导致不能完全开启,自身内阻增大,发热量也会增大。可以测量芯片的BEST脚,正常情况下会产生比MOSFET的D极处电压还高的电压

网友:
碰到这种运气好的话我一般就换上管就好了,烧的厉害一点的有可能小8脚芯片,上管下管,CPU一起坏,有的板修好了CPU又坏了客户不搞了,白忙活了

网友:
这种管子不行吧? 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