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4750G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7-10-31):
宏基4750G   3.5V正常,不触发,拿掉电池自动开机,有电池时不触发,
测开关脚0.73V,明显不对,正常应该是3V左右,这个好修,有图,开关脚为KBC_PWRBTN#,由R2704上拉,本想测一下R2704的阻值,用表笔点一下电阻就脱掉了,一端的焊点都没有了,只好飞线,电阻R2704一端连接3D3V-AUX-S5没掉的焊点,另一端连接到G2701的上端,维修结束
故障原因是3.3V开关脚没有上拉电压,电阻焊接不良

网友:
上传不了图片..............显示SER DD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