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 LA-D451P REV1.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10-31):
今接到同行的一个主板,板号LA-D451P REV1.0  不开机
接上稳压电源,电流偏高,芯片PU402(AWW6HE)发烫,后查资料得芯片为SY8286CRAC  , 5V 供电芯片,

拆下芯片测电感PL404后级没有短路,测其它脚发现15脚 5VLDO/PJP404短路,不知他到那里去,找到装上此芯片的图纸对比着修,如下图

发现这个图纸中15脚电压那里也没有去没有用,这个主板一定用了,当时还想焊开PJP404 装上芯片试试,后来没有这么做,又它图纸看看它跑到那个去,现在不知道当时怎么找到和SY8286C引脚一样的SY8288C 了,查它的15脚VL也没有用,当时飞线烧机电流到0.2A 多摸主板也没有感到那里烫手,现在只能用脸去亲了,终于找到发热的元件U9,

芯片上有写SXZHE的字样,问淘宝订了一个下来,收到的芯片上写着2546,问淘宝,它们做是一样的,它们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装上芯片外接显示正常,

现附上主板的高清图和读取的BIOS

网友A:
这个U几代了,长这么怪

网友A:
图纸私下分享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几代了,长这么怪

SR2JK i5-6267U   放大图片就能看到,下载下来图片后,可以防止有元件掉下来后不知是什么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私下分享一下呗

有仔细来看贴吗,是不是来,没有找到这电脑的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私下分享一下呗

哦.看着U头顶这么怪,以为有图像呢

网友:
给CPU穿上壳子你们就觉得奇怪啦 .......    二合一的桥   特容易坏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技术也扛扛,要发分贴上来

网友:
碰到个三伏不好的,,,,,,,,,,,,,,不知道几代板子有。。。。。。。。。。。。

网友:
U头顶这么怪,不知道几代板子……。

网友:
二合一的桥 ,思路不错,技术也扛扛

网友(2018-06-28):
我也有块板。 没图纸。按板上芯片的标号。搜都搜不到。买都不知道去哪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