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冷机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7-10-31):
华硕B75M-A冷机时自检到代码62 03 重启 一直循(3-10分钟)后才正常启动,那位高手有修过此类故障,求指点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

网友:
可以先换内存看看。要不就只有刷

网友:
CPU 内存都换过了 BIOS也刷过了,不亮时内存1.5V,E1203CPU供电1.15偏高一点 ,亮机时是0.95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