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y470白屏 修屏求助

楼主(2017-10-31):
换屏正常 尝试修屏测量屏供电3.3有

网友:
不知所云,到底啥意思啊楼主

网友:
这是来搞分的吧

网友:
又是LG的屏

楼主想说换屏正常,然后修好这个坏屏?

LG的东西以后也不用了。

去年买个y50,tm的就是LG的生化屏,那屏幕惨不忍睹,但是有时候又好了。有时候又坏掉

今年直接买了个三桑的二手屏换上了。LG实在不能忍!

有的屏是通病,你可以去搜一下

网友:
这种案列帖子 最好像写详细点 或者简单说下分析过程

网友:
住供电有没有 升压有没有 屏IC的工作条件够不。这些你都要给出数值我们才能给你判断。

网友:
都有屏供电3.3了 还白屏多半就没得修了

网友:
lg的白屏好像修不了,一般找一个一样的坏屏,换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