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j0-d02,三灯齐闪,,可进系统,两分钟内掉电 没有头绪

楼主(2017-10-31):
请问有哪位大神修好过蓝天的板子6-71-w65j0-d02,三灯齐闪,,可进系统,两分钟内掉电     没有头绪,   BIOS刷过,内存换过,cpu没有换,因为没有cpu换,三灯齐闪21下,先黑屏后掉电,  三灯开始闪风扇就狂转,BIOS刷好多个。都不行

网友:
一般这种情况不是BIOS就是南桥的事

网友:
是桥的问题多。。。。。。。。。。。。。。。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求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   求知道是咋回事

没有还在修    三灯齐闪21下,先黑屏后掉电,  三灯开始闪风扇就狂转,BIOS刷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还在修    三灯齐闪21下,先黑屏后掉电,  三灯开始闪风扇就狂转,BIOS刷好多了

BIOS刷了好多,都不行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

网友:
楼主注意下1.05V或3.3V的转换电压哦

网友:
可是bois有问题呀,感觉很像。温控可考虑到了

网友:
桥的概率高

网友:
没有         还顾客了

网友:
这桥爱坏 十分爱坏这种六代五代的桥

网友:
一般都是温控的问题风扇狂转,,,,,,,,,,,,,,,,,,,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我遇到过  建议你去淘宝买个工厂BIOS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只能按经验凭感觉修,bios,换cpu,查温控,桥

网友(2017-12-06):
我手上刚有个跟楼主一模一样问题的机子!  没思路修啊!

网友:
凭感觉还是温控bios问题多  桥的概率小

网友(2018-03-22):
遇到一个一样的故障的机器 不知道咋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