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J0-D02,三灯齐闪,,可进系统,两分钟内掉电 没有头绪

楼主(2017-10-31):
请问有哪位大神修好过蓝天的板子6-71-W65J0-D02,三灯齐闪,,可进系统,两分钟内掉电     没有头绪,   BIOS刷过,内存换过,cpu没有换,因为没有cpu换

网友A:
轩辕版主说过UP6262要上黑名单,你也可以参考哈!
我是小小白,错了別见怪!

网友:
应该也有类似的小8脚芯片!
你可以看看!

网友:
这种板子掉电问题遇到过好几台 都没修起来   换过南桥EC CPU

网友:
一般是显卡总线的芝麻管的问题 sum总线

网友:
这板子 显卡温控一个6脚的管子和显卡复位一个5脚的门容易出问题 楼主看看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轩辕版主说过UP6262要上黑名单,你也可以参考哈!
我是小小白,错了別见怪!

这版没有这个芯片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