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杯具的维修过程...

楼主(2017-10-31):
一开始没有基带............重植基带电源...基带有了...十天后..客户又回来说听筒打电话没有声音.....应该是再次摔过之后...大音频虚焊引起的...干了大音频.结果导致BOOST短了...再次搞好短了...开机了..音频重植之后.打电话听筒有声音了...但麦克风失灵了..再次干下大音频....杯具开始了...基带神奇消失了....再更换基带电源....结果基带彻底没有了检测电源....开干基带吧....结果.A10下层爆了....只好开干A10...

结果开干A10之后....基带也是再也没有出来了....现在还是停留在没有基带的状态.....郁闷了....

网友A:
修这种你们报不报风险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种你们报不报风险的啊

不报.....直接往死里搞.....

网友:
是啊,怎么跟客户解释这个问题啊

网友:
越搞越大啊,楼主下手也快得很,干下那么多芯片

网友:
越修越麻烦,经常都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外围不报还行,主板不报风险没那个胆量

网友:
手机修深了 就难搞了......................................

网友:
楼主的手工厉害了。总是位于牛A与牛C之间

网友B:
                           A10 好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A10 好干吗???

不用干上层..容易多了...质量挺好的..不会掉点..铲胶也轻松

网友:
这个怎么和客户说,本来好的,搞挂了

网友:
搞维修经常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同行都理解。

网友:
这个机器内存下面好像藏了一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