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5-7559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7-10-31):
DELL I5-7559 不出CPU电压

接下来要查哪里?

原机是不出3V5V待机,2个BIOS全刷了后待机出来了能触发电流到0.35,就CPU的2路没有电压,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刷了好多几个BIOS,现在23点35了终于刷跑码了一个屏幕不亮但是里面有字,屏暗屏,我在接着查吧
有的BIOS刷上去CPU有电压了显卡确没电压了搞不懂现在的BIOS这么牛逼了~~

现在12点16分了,暗屏是因为屏开启信号没电压但是亮度信号有3.3V所以为了省事就直接把屏开启和亮度信号连焊一起了就这样装机收工了

断开EC过来的也是没电压

dell 15 7559 me u15 bios.zip

网友A:
先易后难 BIOS 刷过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易后难 BIOS 刷过了没~~~~~~~~~~~~~~~~~~~~~~~~

原不出3V5V待机,2个BIOS全刷了后待机出来了能触发电流到0.35,就CPU的2路没有电压,其他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换个BIOS 吧  我感觉还是BIOS 问题呢

网友:
手里没有图纸,没法帮你研究,不过不出3、5v两个BIOS 只刷EC BIOS 就可以了
主BIOS不用刷吧 没办法的话 刷回去试试?

网友A:
刚下了个图纸, ec和主BIOS是一起的 ,不过笔记本很少有故障一起的,不知道你刷了几个BIOS,多试试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下了个图纸, ec和主BIOS是一起的 ,不过笔记本很少有故障一起的,不知道你刷了几个BIOS,多试试再说吧。

只刷了一回,那我看看有没有在刷刷看

网友:
除了BIOS外,还要量下有没有二极转换电压过不去的情况。

网友:
刷了好多几个BIOS,现在23点35了终于刷跑码了一个屏幕不亮但是里面有字,屏暗屏,我在接着查吧

网友:
等我修好了在把正确的BIOS上传吧

网友:
最好看图说话,这样很难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终于修好了

网友:
blos真是害死人啊  , 最好去某宝买个出场BLOS

网友:
                查CPU供电需求

网友:
我的东芝L50-B  刷BIOS之前是开机有密码   现在刷了BIOS就暗屏   有字符没光    刷了N个都一样   刷回原来的BIOS直接不自检    这个什么情况 ?RTD2132N需要程序不

网友:
我能问下你是怎么修好的吗?我这有一样的问题 出发0.4不出CPU供电   你那个是刷BIOS 刷好的吗?

网友:
在线等           急急急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