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楼主(2017-10-31):
一块华硕h61m-e的主板开机不显示。测电压都正常。刷bios也不行。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有一块技嘉开机后掉电!一直放在那,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还有时钟和复位呢,都有没有,,,,,

网友:
修主板六字箴言:供电 时钟 复位挨个查

网友:
如果测得CPU供电都已经出现,那么测量下全板复位信号是否正常出现,尤其是CPU复位信号。如果有LPC诊断卡,插上去看看是否跑吗。

网友:
CPU复位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