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来来,来个高手解答下这道题

楼主(2017-10-31):
遇到一台华硕的,有点位图也没图纸,真的要死了,画了一个图,请高手解答

网友:
忘记画了L42的C脚还是控制脚是3.3V, VSUS_PWRGD

网友A:
到底会不会画电路图,看得一愣一愣的,是1.8v上拉吗????

网友:
这样子的脚位信号,可以看出L42应该是双二极管

网友:
L424X看不懂这个是三极管,MOS管还是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会不会画电路图,看得一愣一愣的,是1.8v上拉吗????

PM_RSMRST#变成1.8V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管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到底会不会画电路图,看得一愣一愣的,是1.8v上拉吗????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PM-RSMRST#会变成1.8,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PM-RSMRST#会变成1.8,哪里坏了

这个说不清,与门前面都正常,看你的图是1.8v上拉,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1.8v上拉,当然是1.8v,要不就是你上拉画错了。前面是不可能有问题的,如果上拉是3.3,电容,桥,上拉电阻阻值增大。与门就这么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