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g41-uatx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7-10-31):
今天收到惠普h-g41-uatx,开机不跑码,刷BIOS无果,求支持

网友:
内存供电  有了吗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吗?楼主先查下这些条件

网友:
    都没有说清楚,所有供电都正常,就直接杀南桥有惊喜!

网友:
供电,复位都正常,换南桥试试,这个板南板坏的多一些。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cpu都没有过吧,建议预热南桥试试!!

网友:
如果是GB的南桥,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
量量各大电感啊有没有电啊

网友A:
屏线坏的多试试 我遇到好多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坏的多试试 我遇到好多个。。。。。。。。。。

这是台板,哪有什么屏线,回贴也稍微审审主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