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2GZ 无法关机。

楼主(2017-10-31):
                       接修一台ACER 4752GZ笔记本电脑,电脑来的时候是无法进入桌面,那就给顾客装系统 ,装了很多次,就是装不上去,结果是换了一块硬盘就安装上去了。安装完了,准备拿给顾客,就发现无法关机,按了关机程序关机之后,等一下又自动开启了。如此反复,无法关机。我就把键盘拆下,把开机键的排线也是断开再次试验,也是无法关机。这样是排除了开机键粘连引起的故障。接着全部拆开,清扫了一个灰尘,放在一边,估计是BIOS程序出问题了。准备刷一个新程序。当天和顾客讲两天后可以搞好。两天后也就是今天他来了,立马拿过来把BIOS电池取下来,短接了电池座正负极,再次安装好电池。找到开机排线的插座。测了开机键的排线,只要把排线座3与6短接一下就可以开机。开机之后,再关机,等了60秒,也没有自己自动开机,应该故障排除了。再次裸板插上硬盘。测试了两次。没有再次出现无法关机的故障,这应该就是BIOS程序出错引起,清一下BIOS就可以解决。如果不行就可以刷机试试。不知道亲你遇到了吗?

网友:
我有一台笔记本,装系统就蓝屏,不知哪里的故障,有没有大神给分析下

网友:
是什么笔记本,装的是什么系统 ,出现蓝屏的故障可能: 内存 ,硬盘,  主板, 本身的系统文件有问题,还有就是你的CMOS设置不对。也会引起蓝屏故障。

网友:
我的4738zg直接开不了机,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很习惯每次动板先刷bios试试,还真解决问题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样的,给我估计这问题也修不好

网友:
无法关机也和BIOS有关,还真是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