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可调电源判断笔记本电池好坏?

楼主(2017-11-01):
有一台笔记本不充电,想排除电池,希望大神赐教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查充电电路啰, 有图就把图截出来,会有人回你的

网友A:
认得到电池,EC就会发出充电信号给充电电路开启充电电压,如果认不到电池,多半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认得到电池,EC就会发出充电信号给充电电路开启充电电压,如果认不到电池,多半是电池的问题

认得到电池,进系统显示可用0%,正在充电。但是永远可用0%,用鲁大师测电池容量70多万mah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得到电池,进系统显示可用0%,正在充电。但是永远可用0%,用鲁大师测电池容量70多万mah

那你就测量一下电池接口有没有电压啊,插上电池测,如果有电压,证明主板正常给电池充电

网友:
还不简单啊,拆电池换台机子试或者换块电池试不就知道咯

网友:
你的多半是电池的问题,先测电压看看

网友:
电池有电压,主板充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
直接换电池了,让客户!

网友:
调不到电池吗?你们那没有卖配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