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分为哪几个档次,都以什么为代表?

楼主(2017-11-01):
华为手机分为哪几个档次,都以什么为代表?

网友:
*华为系列:负责华为中高端,代表华为顶尖实力D系列华为原定的最高级别手机,发布过D1D2,很早期的产品,随着华为结束运营商时代后停止更新了,目前来说这个系列已被mate系列取缔了
Mate系列,bug系列,实际现在就是代表D系列的最高水准了,主打商务续航,屏幕大续航高,华为新芯片的发源地(9x0:930、950、960),与p系列定位商务一样,侧重商务优化技术(航行高铁数据安全等等优化),目标群体中年商务人士。(对标三星note系列)每年年末(第四季度)发布
P系列,原第二系列,现在也是第二,和Mate系列地位差距不大,仅次Mate系列的存在,主打商务时尚,华为新技术的主要发源地,如果说mate系列是华为硬件的年度创新,那么p系列就是华为在软件上的年度创新,同时也会改进cpu(9x5:935、955、预估965实为960)自p9以后,p系列最大的弊端低续航无指纹大坑已填平,主攻拍照技术及创新软件技术吸引年轻人,副业商务技术,改良继承mate系列技术开发新技术,主攻年轻商务人士。每年年初发布(4月左右)
G/Y/麦芒系列:有毒的系列,定位中端却性价比太低,近期配置逐渐更上了些但cpu还是用不上麒麟本系,处了少许产品勉强合格其他都是辣鸡。目标群体中年人保守派 喜欢大屏圆形手机设计的群体
荣耀直系:负责华为中端一般每年一更,荣耀678这样下去,当然也会有plus版和其他更新版本,主打时尚性价比,目标年轻人学生群体,cpu继承同时期p系列(935、945、955),软硬件一般都继承同期mate、P系列,也会有小幅创新,性价比的话来看当属最高,比G/Y系列不知道高到哪去了。每年年中发布(7、8月)
华为note系:营销气息很浓 网红明星代言刷屏 主打拍照时尚 目标年轻女性用户 cpu是短板
荣耀v9:荣耀直系的加强版  如若说note系列是荣耀的p系 则v系类似于荣耀的pro版

畅玩系列/畅享系列:负责华为低端,价格低廉,性价比高,两个系列大体上相似,畅玩系列用的麒麟cpu,畅享系列用的是骁龙cpu,从近期状况来看,畅玩系列的表现明显优于畅享系列。
华为亲儿子排行整体是Mate系列略大于p系列大于荣耀系列略大于G/Y系列大于畅玩/畅享系列。一般系统更新参照与上面的排行顺序及新旧发布。一般cpu的话mate系列发布更新麒麟cpu,p系列小幅度升级cpu,荣耀直系接盘cpu。畅玩系列等一般购买高通低端cpu。
会员制度(代表售后服务)
金卡:Mate,p,荣耀年度旗舰 新增荣耀v8
银卡:荣耀非年度旗舰(例如荣耀6,荣耀7i),G/y系列
金卡说实话小福利占多数 但个人认为最实在的一个便是寄修服务 亲测寄修服务费用全免 态度尚好 保费报销 发布亮点一般Mate系列重商务功能,P系列重拍照及黑科技,荣耀直系一般接盘p系列部分重要功能,其余系列重更新系统。
综合来看大儿子Mate,二儿子P系列,小儿子荣耀直系,还有一帮非嫡子。华为对大儿子最好,有点欺负二儿子袒护小儿子,对嫡子是真爱,非嫡子太老的就不爱了,但是这两个情况会日益好转,另外,G/Y是怪胎!G/Y是怪胎!G/Y是怪胎!——————————————————————————今年的格局再一次打乱,暂处混乱期mate8芯片950惊艳四座,带领华为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p9,最大的坑低续航无指纹已经填平,但今年软硬件上的进步未有mate系列那般惊艳,仅仅算是及格偏上,因为最大的改变为摄像方面明显升级,尤其是徕卡双摄像头,但是它的本业技术上未有创新,实为败笔,p系列可能是要后续待发的吧(我是这样安慰自己的,p系列死粉)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和徕卡合作太贵了啊搞得没经费换代技术了...不过一个徕卡无论是实际上还是名义上都已经是超越p系列往年的任何一个创新了综合素质目前还是很不错。
G/Y/麦芒系列,一生黑,懒得说了荣耀分支畅玩等,初步放开指纹。 ———————————————————————————————ps特殊:P8青春版,地位比荣耀直系略低,借助p系列的名号而已,对荣耀直系没有太多竞争力 Mates,据称为华为实验产品,新技术压力传感等惊艳了我,只可惜性价比太低(935大坑)地位比Mate8略低,算是一次谈索性的失败实验。(估计没少被投诉)
手动码子累死了
——————————————————————————
中考三个月没玩手机 抱歉好久没更新了 近期会更新的
——————————————————————————
荣耀note8首发
感觉无写的欲望了....
—————————————————————————
11.14
华为mate9发布
3299.3899.4399
mate9pro发布
4699及5299
以及保时捷设计mate9pro版发布
这是一个新的创世纪的时刻
对于华为来说意义非凡
首先 核心的突破 960对于华为的意义不言而喻 明确的数据和评价上的安卓最强cpu 全面超越高通 960的正式商用 这是华为历史上的新一天
其次 价格上 历史给予了华为机遇 三星poom7留下的市场是巨大的 苹果吞不完 mate9将会创造历史 华为自机海战术覆盖中低价位后 首次以价格覆盖战术覆盖了中高端市场 对于华为的名义与实质上的升级开启了新的篇章
再次 是个预示上的 宣告了跨步的延续 mate 7
mate8p9 三个时刻 都是史诗级的跨越 如若延续下去惯性 不谈p10 待mate10发布之日 就是华为封王之时 这是预言 这是既定事实
再转过头来 分析一下具体性能
对于细节不愿多说 多数是常理中的小幅升级
实体上 具有最高价值的
cpu960 徕卡第二代摄像头  基于安卓7.0改善的emui5.0 快充及配件 这在从前任意两项存在便可发布旗舰的华为套路存在了四项 实为大跨越 只能说 这是华为历史上的新的一天
mate 9pro4699 pro高配版5299
从套路上来看 很符合一贯尿性 需要抢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个实验产品 同mare7及mates一般 高层显然没有把销售期望压在上面 只是在测试消费者的期望 且mate9pro 将承担起小部分高端市场的份额 这是一次试探 也预示着华为可能会通过常规(mate p系列升级版)或非常规(启用D版等)手段迈向高端市场 同时技术上也说明 6g内存及曲面屏将会在下轮旗舰中商用 至于保时捷设计 哦 我想这纯粹是高层在开玩笑 我想它的主要对手或许是8848钛合金啥的和土豪的闲心了吧
—————————————————————————
1.24
在我们未曾留心之时 一款荣耀新产品悄然亮相:荣耀magic
毫无疑问,这是一款实验产品,如mates一般,只不过这次挂上的是荣耀的名字,不知是不是之前mates被骂的太惨了的缘故
产品算是比较惊艳的 原期望在p系列上发布的小技术更新这里集中出现了:
感知亮灭屏(眼睛与屏幕对视时屏幕自动亮起,放下时自动熄灭)
“人脸识别”(非同常规的人脸识别开锁,而是锁屏时只有主人才能看到推送信息详情(联想微信))
智能生活(靠近快递柜自动显示快递信息,打完车下车时自动显示司机车牌号,进入电影院自动显示取票码)
碎片充电(俗称快充技术)
我的收藏(各种软件收藏优化,收藏入华为云,客观上有利与华为云的发展)
magic变身(主动连接荣耀盒子,充当摇控器;黑暗锁屏主动显示手电筒功能)
智慧推荐及延伸阅读(无法描述,开启及优化联想功能)
2k曲面屏 及实体键前置指纹(无需多说,这是个伏笔)
这是一款号称荣耀第一台智慧手机的产品,智慧细节的优化也确实惊艳到了我,但这款的本质仍是实验产品,常规套路将应用于旗舰产品,而后陆续应用在既往产品上,荣耀magic令我对未来第一款即临旗舰p10充满了幻想,客观上印证了关于p10实体键前置指纹的推测,究竟p10是什么样子,二月二十六日九点将得到答案,我们拭目以待
----------------------------------------------------------------------

2.26
华为p10/p10plus在MWC大会前夕发布
3.24华为p10/p10plus国行版在上海正式发售
cpu960 新一代 F1.8大光圈1200w+2000w徕卡双摄像头 前置F1.9 800w摄像头
支持4.5g LTE 4天线设计 支持快充 emui5.0(安卓7.0) 防水 p10 5.1寸屏幕 3200毫安续航 p10plus 5.5寸2k屏3750毫安续航
共三款新机p10 4g+46g649欧 p10plus 4g+64g/6g+128g 699/799欧
国行版p10 4g+64g 3788 4g+128g4288            p10plus 6g+64g 4388 6g+128g4888 6g+256g5588
从配置上来看 并没有荣耀magic发布后我对p10/p10plus期望中的那般惊艳 但也实为一款在预期中的转型之作
自p9初上可乐标之后 自徕卡一代 徕卡二代 如今p10plus已用上新徕卡2.cha代摄像头

本次主题是人像摄影大师 从p10/p10plus 都是前置徕卡800w f1.9大光圈      p10后置徕卡双1200+2000w摄像头 f2.2光圈        p10plus 徕卡1200+2000w摄像头f2.2大光圈 可以看出在摄像上华为下了很大功夫 与徕卡的进一步合作以及摄像技术作了更新(如艺术肖像模式) p10plus甚至从徕卡从 SUMMARIT 系列镜头升级到了 SUMMILUX 系列 摄像 是这次的主要亮点
于此同时 快充25w 4.5GLTE 7mm厚度 升续航 去黑边 指纹改前置 系统上emui5.1 华为也是一一回应打脸了过去的“槽点”                                但仍有些许不足的地方 如没能用上965 快充未上40w 未能p10没有上6G(v9都上了) 所期待的许多在荣耀magic上的技术未能更新  这是这是p10/p10plus的遗憾
自p9 mate9的爆发后 华为的发展进程开始放缓 这是一部过渡期的产品 向着高端价位平稳跨步 两款新机在意料之中 中规中矩 p10/p10plus起步价抬高到了3788 最高价达到了5588 可以说价位覆盖了中高端层段 与往期旗舰相比 进一步的向高端市场迈进
于此同时 在此之前 华为还发布了一款产品 -荣耀v9                                                                              在我看来荣耀v9可以看作是荣耀直系的升级版 除开荣耀直系的配置升级外 甚至用上了麒麟960及6g ram 一度抢了p10的风头 可以说是一款超高性价比硬件手机
随着p10/p10plus的发布 自此 华为的产品覆盖网更加清晰明了
不管是荣耀v9的6gram和p10/p10plus前后置徕卡摄像来说 都符合着华为一贯的尿行-等位对抗即在某些同等条件或同等价位下创造优势 从前或许是价格 而如今在于强调品牌 华为现在处在一个定位期 一方面需要强势挺进高端市场 对标三星苹果 一方面还要在中低端市场 与vivo小米等友商p10/p10plus与v9 的发布 虽然定位上产生了一定的矛盾 但毕竟品牌价值和性价比 终究不可兼得 v9随表面上的6gram夺取了p10的风头 但真正最有价值的徕卡‘三摄’和品牌定位 终究还是总价值的核心 当下的手机市场已不再是片面强调硬件的时代了 手机厂商的竞争往往在于用户体验(快充、摄像等等) 和品牌上了 华为随着从前的原始积累到如今的厚积待发 软硬件及品牌都在逐步提升 如今的p系列目标点已发生改变 从最初的标配中配高配到plus系列诞生再到如今已将核心移向plus版  华为已将p系列价位基本起步4000价位 虽说如今还有3788的起步点 可实际上已不是华为的销售点及消费者的买点了 可以推测的是 华为不会就此停下脚步 还会继续挺进高端市场 那么下次的起点会是多少 就要在mate10上得到答案了
————————————————————————
mate10基本消息已放出 初步可以推论的是cpu 会升 系统会上奥利奥 价格会长
和p10一样 华为这次在价格和定位上会大跨步 p10涨价其实算是铺垫了 mate系列一直才真正是华为的核心 具体什么的 10.16见
——————————————————————
10.16 华为mate10/mate10pro/mate10保时捷系列正式发布
售价分别为699/799/1395欧 没有预期的大幅涨价 跟同期相比售价基本没有太大的改变(国内惯例会便宜很多)
mate系列作为华为的最核心产品还是维稳路线 emui8.0 吃上奥利奥  徕卡双摄升级 1.6大光圈 SUMMLUX—H系列  cpu上970 附带人工智能 电容小幅下降 号称密度更大 防水2k 全面屏 价格维稳 可谓平稳过渡
麒麟cpu970 基于安卓8.0的emui8.0 以及徕卡双摄 SUMMLUX—H新系列 可谓稳得一pi
国内发布会还有些许时间 这几天得学习 期待国行版的发布
————————————————————————
10.20华为mate10 mate10保时捷国行版已发售 价格已公众
mate系列3899(4g+64g)/4499(6g+128g)
mate pro系列 4899(6g+64g)/5399(6g+128g)
保时捷版 (6g+256g)8999
mate系列已正式发售 pro 保时捷版详细参数未公开 11.15日正式发售
—————————————————————————
@下铺的骚年 :整篇介绍的都很清晰,不过有一个地方有点小错误,关于华为会员并不是7以下的是银卡会员。荣耀系列的年度旗舰都是金卡的,荣耀6p荣耀7都是金卡会员的,而荣耀6荣耀7i却不是的
已更正 感谢

网友:
列举主要的型号:
华为品牌(高端品牌,主打高端、工艺):
1、Mate系列(3500元起,高端、商务,VS苹果、三星NOTE系列),例如Mate9
2、P系列(3500元起,高端、时尚,VS苹果、三星S系列),例如P10
3、nova系列(2000元起,中端、年轻,VS OPPO、VIVO)。例如nova2
4、畅享系列(1000元起,中低端、入门)。例如畅享6
以上主要是公开渠道的情况。另外原先的【G系列】会慢慢被新的【Nova系列】替代,目前是过渡阶段。【麦芒系列】是华为针对运营商电信定制机的一个品牌,一般归属于【G系列】。
荣耀品牌(互联网品牌,主打高性价比、品质):
1、荣耀系列(旗舰机):
荣耀V9 2599元起,科技大屏
荣耀9    2299元起,时尚小屏
荣耀Note8  2299元起,超大屏、娱乐
2、畅玩系列(千元机):
X系列,999元起,大屏千元机:例如畅玩6X
C系列,899元起,小屏千元机:例如畅玩5C
A系列,799元起,入门千元机:例如畅玩6A

网友:
没人知道D/P/G/Y 代表的是diamond、platinum、gold、young吗

网友:
华为最初分出了四个系列,D P G Y,档次由高到低。
后来d2之后,d系列再无新品,华为也明白了自己盲目主攻高端根本没戏,后来荣耀独立,低端交给荣耀做,y系列也就不需要做了。现在只剩p和g系列。

mate7的成功算是个意外,因为mate系列是华为一个主打大屏的分支。而且是6寸的大屏幕,在两年前,5寸屏幕都算是大屏幕,更别说6寸了,所以6寸屏幕华为完全是做着吸引小众群体的,也没以为能够做大。结果后面的发展有点出人意料,屏幕越来越大,5.5寸甚至都能成为主流,超高屏占比的6寸的mate7屏幕在很多人看来也不是大的不能让人接受,加上当时苹果引领的指纹识别金属机身的潮流,安卓机里面能具备这两个元素的高端机只此一款,结果就火了,如大家所见,现在mate系列也成为了华为高端形象的一个招牌了,华为也就顺理成章,出了个笔记本都叫matebook了。

p系列则一直坚持了下来,口号是主打外观和拍照,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做的也挺好,p7和p8的市场反馈很好,预计p9的成功也是必然了。

g系列存在感较低,算是主打外观设计吧,别的就没什么特色了,总之就是一款主打线下的中端机,主要目标群体也是对于手机不甚了解的中年群体。

还有一个麦芒系列,这是跟电信合作的一个分支,有自己的logo,出的机型都是电信机,口碑不错,但是随着全网通的就行,麦芒系列现在的定位也有点尴尬了。

荣耀系列本身的定位是主打中低端的,跟小米肛正面的一线战斗员,战斗力经过两年的洗礼也是非常惊人,中端机机型均有不少爆款,虽然设计元素可能不够,但是有不错的性价比和质价比,非常适合预算不高的群体。

代表机型的话,随着新机的发布代表机型也随时会变化,所以谈代表机型也没啥意义,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华为的新机。

网友:
三档吧
第一档,也就是华为要去和其他品牌旗舰级拼应用拼体验,拼工业设计的。华为asend d1当之无愧的成为主流。
第二档,就是提供给不需要最高配置,但是要求又比较高的。能够抢占中端市场的人,这部分进可挑起高端的需求,退可保全入门级的消费,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其中可以以华为acend p1为表率。
至于为华为攻城略地的,当然属于入门机了啊,这当然要以c8812为代表。与电信,移动等的定制合作,让华为的千元级入门级迅速抢占市场。先培养大众的华为情节。可以说,只要华为在硬件正常,再加强软件应用上的体验开发的话,它的前途是无限量的。

事实证明华为的确没有让大家失望,我也觉得这正是中兴比不过华为的原因。华为终端的动作包括海思的kv32,以及最近的emotion ui,都证明华为在不断上进,在硬件和软件上同时发力,掌握整个生态链。向苹果和三星学习。
华为是大家的华为,定位永远不会是小米专为发烧而生的小众型的胡言乱语,华为要做中国人的华为,他的师父及最大的敌人将是三星。

网友:
按照华为自身手机产品线的定位:分为4档:D—technology:旗舰级系列  P—fashion:时尚系列  G—value:追求性价比,走量系列  Y—affordability:千元低端系列

另外近期冒出个META系列 应该是主打影音系列吧,因为这个meta目前看来不知道归于哪一档

网友:
华为的手机产品应当划分为三大系列:Ascend系列(在中国区需要起一个合适的中文名)、荣耀系列(Honour)、Gold(中文名可有可无,可简称G系列)。参考下 :2017年热门手机型号排行
下面我对各个系列分别进行讲述。
Ascend系列主打高端,包括D系列和P系列。
D系列主打超高端旗舰手机,价格4500—3500元,每年出一部,新机发布旧款降价,命名为D加序号,依次为D1、D2、D3……。D系列作为华为最高端的手机,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到当年的顶尖水准,要成为当年的机皇。
P系列主打高端时尚手机,价格3500—2500元,每年出一部,新机发布旧款降价,命名为P加序号,依次为P1、P2、P3……。 荣耀系列主打高性能中端机,价格2500—1500元,每年出一部,新机发布旧款降价,命名为H加序号,依次为H1、H2、H3……。
Gold系列主打入门级智能手机及运营商定制低端机,价格1500及以下,每年出一部精品主打机型及若干低端机型,编号为G加三位数字序号,年度主打机型的编号为G300、G400、G500……,超低端机型(例如移动定制的T1100)编号为G1xx,其他机型的编号数字要比本年度主打机型的编号数字小,例如2012年度的其他机型编号为G2xx。(现有的Y系列就取消了吧,同等定位的机子合并进G系列就行了。)
各机型针对各运营商不同网络制式的定制版本可以在手机编号后面加小写字母加以区别,例如针对中国移动T网定制的手机命名为D1t、P1t、H1t、G300t、G112t,针对中国电信C网定制的手机命名为D1c、P1c、H1c、G300c、G115c。高端机型最好可以同时支持主流运营商的所有网络制式,可以减轻各个机型软件升级的压力。每个年度的主打机型只有四款,例如2012年主打D1、P1、H1、G300,这四款手机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要做成绝对的精品,这样才能树立品牌和口碑。

网友:
华为定位太混乱

网友:
如果不会拍照的话,买p9不太值啊,莱卡确实牛,不过你不会玩的的话那它就只是一个像素高的手机了。推荐荣耀的v8,v8顶配搭载麒麟955,2k大屏,并且支持快充,5.7寸大屏搭载3800毫安电池。
p9颜值高,细节和质感方面比v8好,v8性价比高,配置方面吊打荣耀8,荣耀8除了蓝色别的都太丑,不过蓝色的你也抢不着,综上,希望能给楼主一切参考。

网友:
感觉P8还不错  就是无线模块不好

网友:
华为手机有Ascend,mate系列,荣耀系列
Ascend系列里面包括了D P G Y系列,依次为钻石,白金,黄金,入门。但是D系列因为销量不好,于是暂时取消了。
现在剩下的比较出名的高端系列就剩mate系列和p系列了,注:mate不属于Ascend
低端一些的就是荣耀系列啦

网友:
我买过几款华为机型,包括给同事代购的。

其中包括大屏大电池的旗舰机型:mateS
包括主打超薄的旗舰机型:P8
还有最近买的二奶机千元级的畅想6s。

我是不是买错了?

网友:
我用的就是c8812,我哥用的是c8812e,我同事用的c8650,u8800+,总体而言,华为手机质量很不赖,过关。

网友:
  华为手机现在已经渐渐的占据手机市场大部分市场份额,华为手机借自身的全球化网络优势、全球化运营能力,致力于将最新的科技带给消费者,让世界各地享受到技术进步的喜悦,以行践言,实现梦想。
  华为品牌的手机现在已经是占据国内手机品牌市场几大王牌之一的地位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华为最新款手机中哪一款性价比最高吧!
  想必大家都知道,华为是世界500强之一,华为手机的质量在国产机里面算是NO.1,其产品更是远销全世界各个国家。在华为手机的众多系列中,荣耀系列和P系列一直都是比较受欢迎的!!!可以参考下:2016年热门手机型号排行
  本人自己的手机就是荣耀系列的,这是第一次用华为的手机,瞬间就喜欢上了这个品牌,下一台手机不出意外的话还是它吧!

  华为mate s    华为荣耀7i   华为mate 8   华为g7 plus
  上面这几款都是现在华为手机比较热门的几款,也是性价比各个方面比较好的几款。当然,侧重不同的方面选择是不一样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如果你喜欢大屏幕的,就可以选择mate系列比如mate8(6英寸)和mate7。
  如果你喜欢外观漂亮、高端的就可以选P系列、Mate S。
  如果你喜欢性价比高的就可以选荣耀子品牌,荣耀系列。
  如果你喜欢价格超低,实用性的,学生党的,就可以选荣耀畅玩系列 。
  买手机不一定要买最贵的,最高端的,看看你偏重于哪个方面选哪个方面才是最好的!
  国产手机哪个最好?2016年国产手机排行榜前十名?在许多人把眼光放向进口手机的时候国产手机已悄然崛起,那么国产手机哪款比较好用呢?今天小编精选了几款较为热门的国货旗舰手机机型,一起看看吧!!!
1.华为P8

   华为P系列一直以优雅时尚为特点,今年的华为P8以及P8max可谓是达到了目前华为硬件、软件、设计等方面的最高水平,P8max这款手机也是为华为在大屏手机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华为已经从现在更加注重的是手机用户体验方面的内容,在工艺设计、材质运用都做的很不错,目前的华为正在往精品这个路线上进行发展。
  首先来看看这款手机的配置,我们此次拿到的是高配版本,其整体配置自然是配的上旗舰之名。屏幕采用的6.8英寸的LTPS负向液晶屏,分辨率为1080p,屏占比还是相当不错的,达到了83%。
  “三围”大小为182.7mm(长)x93mm(宽)x6.8mm(厚),在手机中算是块头大,但是很苗条的一个了,而体重则是228g,这个重量拿在手上还是很有感觉的。
  其他配置方面,主摄像头为1300万像素,配备RGBW传感器的摄像头,并且配备有光学防抖,电池容量自然不会小了,其电池容量为4360mAh,看来续航能力上肯定不会让我们太担心了。

  2.魅蓝Note3
  外观方面,魅蓝note3由此前的聚碳酸酯机身升级为了金属机身,并拥有银、灰、金三色可选,屏幕采用5.5英寸1080p全贴合显示屏,表面覆盖2.5D弧形玻璃。
  性能方面,它使用联发科最新的Helio P10(MT6755M降频版)处理器,内建8颗A53架构内核,最高主频1.8GHz,同时搭配Mali-T860 GPU以及2/3GB运行内存和16/32GB机身存储;
  拍照方面,它采用前500万像素、后1300万像素的摄像头组合,后置摄像头拥有PDAF相位对焦技术以及f/2.2光圈镜头;续航方面,魅蓝note3采用4100mAh电池,相比魅蓝note2提升了1600mAh,魅族官方称其拥有出色的续航时间,4G待机时间超16天。
  其他方面,魅蓝note3还支持指纹识别和mBack、6模18频全网通以及双卡双待(支持盲插)和VoLTE技术,运行基于Android 5.1的Flyme 5系统。标配版(2G+16G)售价799元,高配版(3G+32G)售价999元。

  3.华为Mate8
  华为 Mate 8屏幕尺寸达到6英寸,对于看大片来说,显然该机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本机采用了2.5D弧面屏,而且屏占比达到80%,这使得该机从初印象来说,已经能够得到高分。
  此外华为Mate 8还延续金属机身设计,以及7.9mm的机身厚度,在6英寸的屏幕显示出了非凡的视觉冲击力。
  硬件方面,机身正面采用一块6英寸2.5D弧面IPS显示屏,分辨率为1920X1080像素的FHD级别,显示效果不错。核心方面内置一颗主频2.3GHz海思Kirin 950+微智核I5八核芯处理器,
  以及3GB/4GB RAM+32GB/64GB/128GB ROM的内存组合,可流畅运行基于Android 6.0系统的EMUI 4.0版本,同时内置一块4000mAh容量电池。
  另外在机身背部还是设有一枚采用索尼IMX298传感器的1600万像素后置镜头,包含双色温补光灯,及其对应的800万像素前置镜头。
  4、vivo X5Pro
  外观方面,vivo X5Pro采用双2.5D弧面玻璃搭配镁铝合金中框,整机非常薄,仅有6.44mm(电信版6.54mm),重量为147g。
  在今年的X5Pro上,vivo还带来了眼球识别和PDAF相位对焦技术,前者可用于加密多数手机APP、提升手机安全性,后者则可实现极速闪拍,而且在拍照方面前置摄像头还可实现3200万像素照片的合成。
  配置方面,vivo X5Pro采用5.2英寸1080P显示屏(Super Amoled),搭载64位八核1.7GHz联发科mt6752处理器(电信为骁龙615),2GB RAM + 16GB ROM,提供一颗800万像素前置镜头和1300万像素主摄像头,支持双卡双待双4G,电池容量2300mAh。
  5.OPPO R9
  硬件方面,OPPO R9搭载主频2GHz联发科Helio P10 MT6755八核64位处理器,4GB RAM +64GB ROM存储空间组合,支持最大128GB microSD卡的扩展。
  摄像头方面,R9配备定制的1600万像素1/3英寸前置摄像头,像素单位面积为1微米,R9的前置摄像头搭载了5P镜头,拥有78.1°广角,最大光圈为F2.0;
  后置摄像头方面,OPPO R9配备了1300万像素1/3.06英寸CMOS感光元件,光圈为F2.2,单个像素点面积为1.12μm。同时OPPO R9依旧主打自拍功能,OPPO 美颜4.0进过长时间的调试,保证了“人脸曝光为优先,肤色还原更为自然”的成像基准。
  售价方面,OPPO R9是2799元,OPPO R9 Plus是3299元。

 6.魅族Pro 6
  魅族PRO6采用了全金属机身,使用超窄边框,正面2.5D弧形玻璃,减小倒角切边,3D立体喷砂,机身厚度为7.25mm,采用USB 3.1 Type C接口。
  魅族PRO6搭载5.2英寸1080P Super AMOLED显示屏,最低亮度仅为3nit,可在夜间舒适使用,最高亮度为450nit。采用十核Helio X25处理器,号称能够取得性能和功耗的最佳平衡,辅以Mali-T880 MP4 GPU,4GB RAM大内存。
  摄像头方面,魅族PRO6后置2116万像素IMX230传感器,采用10颗冷暖LED灯交替排布设计而成的定制环形闪光灯,补光更加均匀,支持相位对焦,最快对焦速度达0.07s。
  魅族PRO6还支持HiFi音效,同时集成DAC和运放,搭载Cirrus Logic解码耳放一体芯片和NXP公司最新的SmartPA芯片。
  魅族PRO6支持3D-Press压力触控,桌面直接下压图标打开最常用的应用功能,下压链接即可预览页面,魅族称目前已经有超过20第三方应用支持3D-Press。
  网络方面,魅族PRO6支持双卡双待全网通,并且不区别主副卡,支持Cat.6,最高下载速度为300Mbps,支持VoLTE高清语音通话。其它方面,魅族PRO6还支持mCharge3.0,充电功率达24W,比标准充电快2.4倍,60分钟即可充满。

  7.小米5
  小米5正面采用了3D玻璃+3D陶瓷(微晶锆纳米陶瓷)机身,5.15英寸1080p显示屏,并用了前置指纹,拥有3000mAh高能量密度大电池,3D玻璃机身却仅重129克。
  硬件方面,小米5搭载骁龙820处理器,内置3/4GB内存和32/64/128GB机身存储空间,最高支持128GB Micro SD卡扩展,提供一颗4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和一颗16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电池容量3000mAh,支持双卡双待全网通。
  颜色方面,小米5标准版(3GB+32GB),高配版(3GB+64GB)均有黑白双色可选(玻璃外壳),而配备陶瓷外壳的尊享版(4GB+128GB)则只有黑色版可选。
  8.乐视手机2
  硬件配置方面,搭载联发科Helio X20十核处理器,3GB内存+32GB存储,5.5英寸InCell贴合屏幕,1600万像素后置摄像头+800万像素前置摄像头,24W新一代乐闪充快充技术。
  网络方面,支持全网通、双卡双待以及VoLTE,支持乐视CDLA无损数字音频架构,背面指纹识别模块支持微信、支付宝的指纹支付,具备急速扫码识别功能。
  发售方面,乐视超级手机2的售价为1099元。这款新机已经于发布会正式开始时接受预订,26日上午10点100万现货开售,依然支持充值会员服务硬件免费的模式。
  9.华为荣耀7i
  荣耀7i除了搭载了1.5GHz八核A53架构骁龙615处理器之外,2GB运行内存(全网通版为3GB),16GB机身存储空间(全网通版为32GB),1300万像素摄像头和5.2寸1080P分辨率屏幕等硬件配置也昭示着这是一款基本上和荣耀7定位相同的荣耀系列高端机型。
  荣耀7i延续了荣耀家族的经典设计。玻璃与金属边框相得益彰,处理得得十分和谐。而荣耀7i的机身拥有着5.2寸屏幕手机中最小的体积,握在手机感觉温润如玉,即便是手比较小的女生,要想单手操控完全不是问题。
  屏幕方面,荣耀7i拥有一块5.2英寸的1080p屏幕,屏占比达到79.8%,材质方面使用了JDI负向液晶屏。让屏幕在显示黑色时更黑,显示其他色彩时亮度、饱和度更高,色域也带来一定的提升。
  相比于荣耀7来说,荣耀7i更多的重心放在了拍照功能创新之上,它的背面搭载了一颗由Sony提供的1300万背照式可翻转摄像头,光圈值为F2.0,并配以双色温LED闪光灯。
  由于它采用了紧密的机械转轴设计,所以当把摄像头向上反转时,正常状态下的后置摄像头可瞬间变为前置摄像头,拍照程序也会自动开启进入自拍美颜模式。
  10、中兴Axon天机
  中兴AXON天机拥有两个版本,其中智尊版采用了5.5英寸的2K分辨率显示屏,智汇版则采用了1080P的5.5英寸的显示屏。硬件方面则配置有最新的骁龙810处理器,智尊版配有4GB+128GB内存组合,智汇版则采用3GB+32GB内存组合,并且都可以支持128GB TF卡扩展。
  系统方面则运行基于Android5.0操作系统的Mifavor3.2操作界面。拍照方面该机前置一枚800万像素镜头,后置采用了200万+1300万像素的双镜头设计,在镜头下面配有指纹识别传感器。
  在续航方面该机配置有3000mAh电池,并且支持Quick Charge 2.0快充。此外还有一款中兴AXON天机 MINI版本配置有5.2英寸大小的显示屏,并且支持压力触控屏幕。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国产手机都是近期热门的新款机型,外观设计出色,体验出众,是国产不容错过的手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