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8S 待机0.07之意想不到的问题!

楼主(2017-11-01):
型号:华硕 X88S
版号:F81SE REV:2.2

故障:待机0.07,不触发

客户拿了一台不带电池的华硕X88S老机器,说不通电
插上电流表发现待机不正常有0.07,让客户开单留修

测量3V5V待机,3V待机0V,5V待机正常,
待机偏高的机器一般都有地方轻微发烫,
摸了一下全板只有U8201这里有发烫

测量U8201发现1脚和3脚+3VSUS为3V,4脚为1.8V,并没异常,
稳妥起见还是换了一个一样的管子,上电一模一样的现象,又再次
断掉1.8V节点,上电待机变成0.06,并无明显变化,接着测量EC待机
条件发现都满足,连RSMRST都出来了,按开关EC有发出PWRBTN#信号
有高低高跳变,测了一下BIOS八脚有3.3V,EC到BIOS也没断线,难道桥坏了
先测测桥的待机条件吧,首先就测了晶振,发现晶振没有压差,用示波器
一样没波形,晶振坏了,明明是待机不正常呀?换一个试一下先,换好以后
待机变成0.018

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已出

按开机键已经可以触发亮机,U8201也不在发烫

维修小结:晶振坏导致待机时序不正常导致1.8V待机轻微发烫

谢谢各位迅友观看,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应该没有修好,我上次换的协振电容好的

网友:
很好的讲解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还没听懂点啥

网友:
楼主时序掌握的很熟练,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待机电流大,竟然是晶振引起的,下次碰到注意了

网友:
F81SE晶振坏导致时序不正常,待机电流高,以前遇到过一样的也是修了好几天才修好

网友:
还没碰到过待机电流大是晶振引起的,的确是学习了

网友:
好奇葩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见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老机器时间长了 各种奇葩问题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学习下 以后用的着

网友:
没想到晶振坏了    会引起待机高   下次注意    谢谢分享

网友(2018-08-22):
待机有些高,还好楼主细心,维修这个东西拼的就是细心

网友:
我桌下还有一个此机的料板,这机器也是太老了

网友:
3V 不出晶振问题?要我就去修待机了

网友:
学习了;晶振坏导致的故障还是很少见的

网友(2020-08-29):
V
楼主时序掌握的很熟练,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