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合HiteVision HD-I7030E电子白板,70寸屏,只是待机,无法正常开机求助.

楼主(2017-11-01):
如题,太大了,又太重了,只好放在床上拆解了.是学校用的,3年多了吧,现在不开机,只有待机时亮红灯,按开机键无效,测量按键有3V左右电压,直接短接也无效,现判断是程序的问题了,求这方面的高手帮忙看下吧.

网友A:
主电源没有工作,它需要有开启信号 ,,你查一下主板有没有发来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电源没有工作,它需要有开启信号 ,,你查一下主板有没有发来这个信号

你好,感谢回复,确实是主板没有发过来开机信号,辅助电源工作,主电源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