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R240TU刚接上电流0.22A,有轻微短路,我手里2块主 ...
HP 14-R240TU刚接上电流0.22A,有轻微短路,我手里2块主板都是这样,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7-11-01):
HP 14-R240TU刚接上电流0.22A,有轻微短路,我手里2块主板都是这样,请大神指点,昨天收的,现在很挠头。
主板

网友:
自己动手吧,不测电压别人怎么帮你啊?

网友:
有电感3.03V Usb 电压2.3V 电压被拉低,有稍微短路,没有测试电阻,两台电脑都是这样

网友:
昨天晚上各种的测,到处短路,离EC比较近的一个封闭式电感,有短路,各种的拆,但是还没有把,短路的地方给拆出来

网友:
EC的旁的电感大短路,主板上还有好多电容都是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