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58 zh77a-g43 进PE或系统死机

楼主(2017-11-01):
论坛没有例子我就发个骗骗分,好的,开搞。机子拿来客户说能开机死机,我一点果然如此,进BIOS设置都没问题,进系统或进PE就死界面。先看板子,挺多灰的,先清灰,看IO有点锈加焊,不行。刷BIOS,不行,换内存换CPU不行,MMP。抽根烟冷经冷经,以前V星好像小六管挺容易坏的,全拆了,MMP,进PE了,看图2和4.来回反复重启都没问题。应该还是通病吧

网友A:
楼主你把换的小六官标出来让大家看看啊     到时候遇到这种问题一目了然啊

网友B:
我有一块一样的主板,版号是1.0的,内存电压1.49,桥电压1.05,PLL锁环电压2.43V,不正常,高了。是不是它影响了,不出CPU电压,电源管理芯片开启5脚2.04V,现在不知道怎么查了。求指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块一样的主板,版号是1.0的,内存电压1.49,桥电压1.05,PLL锁环电压2.43V,不正常,高了。是不是它 ...

找相连的控制芯片。然后看芯片定义,一般都是分压电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换的小六官标出来让大家看看啊     到时候遇到这种问题一目了然啊

不用标。USB旁边就那几个6脚芯片。全拆了,那是保护用的,拆了没事,不拆搞事

网友:
V星主板这种小6脚芯片容易坏造成死机

网友:
V星USB旁得六脚容易坏,作用不大,但是坏了就必须拆掉,同意楼主的做法,全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相连的控制芯片。然后看芯片定义,一般都是分压电阻问题

PLL锁相环电压不正常,就不出,CPU

网友D:
是USB的ESD保护? 除了影响USB的使用,还会影响什么? 那换个USB接口能进PE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USB的ESD保护? 除了影响USB的使用,还会影响什么? 那换个USB接口能进PE 吗

还有OC啊,5v供电啊,一堆影响啊

网友:
V星的板子,不仅小六角爱坏,小五角也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