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VRE_4.0转一下灭的简单维修

楼主(2017-11-01):
GA-H61M-DS2 VRE_4.0(注意,是4.0)主板,转一下灭,测量CPU没电,控制芯片是ISL95836,测9脚没有开机电压,补焊IO的43脚,开机正常(没有理由,因为它俩相连)

网友A:
楼主怎么看出是IO43脚开焊了而不是中间断线呢?

网友:
s是看到空焊吗?

网友B:
9脚没电压,补IO的43脚?是认为被拉低了,还是说IO的43脚产生这个电压呢?

网友C:
有的也不是脱焊吧,上次修的一块V星的,也是对地值不正常,实际测试焊盘和io脚位是通的,拖焊io后脚位后正常,说不准啥原因。

网友:
说的云里雾里  实际是精华   vren  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看出是IO43脚开焊了而不是中间断线呢?

没有看出来,只是补焊这个最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9脚没电压,补IO的43脚?是认为被拉低了,还是说IO的43脚产生这个电压呢?

43脚和9脚相连,9脚电压不对,在没有其他操作的情况下,我选择补焊一下与它相连的IO43脚,幸运的是,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也不是脱焊吧,上次修的一块V星的,也是对地值不正常,实际测试焊盘和io脚位是通的,拖焊io后脚位后正 ...

这次是虚焊了,要是没补好,我想我会再继续往后修修

网友:
加焊IO ,可以,要是我估计就会刷个BIOS

网友(2017-12-03):
测试我的是通的,加焊也没有效果,故障一样,害的继续逛论坛取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