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分析分析N480的CPU电压不稳定问题

楼主(2017-11-01):
昨天接手一台N480   板号:BM5238 REV1.2,开机电流一直在0.9-0.7跳动,CPU电压一直在0.9-1.1跳动,刷BIOS、换U、换上下管,换电容,然并卵,没有头绪了,兄弟们帮忙分析分析,给点头绪·········

BM5238 N480 V1.2 原理图.pdf

网友A:
好心人没有出现,我自己修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心人没有出现,我自己修好啦

是不是CPU坏了,,这机器坏CPU供电CPU几乎不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坏了,,这机器坏CPU供电CPU几乎不保了,,

反馈不对,导致芯片错误判断

网友:
电阻变质还是什么问题??这种问题是不好搞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下呗。。哪里的问题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电阻变质还是什么问题??这种问题是不好搞呢

网友:
PR312变质,阻值不对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有用的兄弟给点积分呗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