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刷机报错代码

楼主(2017-11-01):
报错-1 刷到三分之二报错-1,基带电源供电输出不正常
报错 1 基带 CPU 问题或者基带电源没有工作
报错 2 基带 不排除拱电
报错 3 报错 3 目前有两种迸度报错:1.刷机到有 3 分 2 后报错的,是基带 U 物理损坏问题多.2.刷机到 有 99%报错的,是码片
不能缓吞.可以确定是码 片问题,先修复,不行更换基带电源旁边的时 钟和重装或更换中频。
报错 6 刷到三分之二 码片问题 可能是硬盘
报错 9 硬盘 检查硬盘供电,硬盘虚焊 不排除服务器认证 wifi 模块摄像头导致 指南针陀螺仪
报错 10 服务器认证问题!iphone6d Wifi 坏或者 CPU 虚焊。iphone6 单换 CPU 也会出现
报错 11 检查固件包是否完整
报错 13 检查测试版固件包是否完整,USB 链接是否正常
电脑系统,杀毒软
报错 14 硬盘,检查硬盘与 CPU 之间的阻值,蓝屏多半是与 CPU 之间的通讯总线断线 5S 刷机报错 14 蓝屏多是板层断线
报错 15 多是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 16 基带 CPU 到码片,多数为码片
报错 20 用 DFU 模式重刷
报错 21 硬盘到 CPU,码片资料丢失或者损坏 或者 CPU 数据不匹配
报错 23 8824 7.11 以上短接基带会造成 21 23 报错,请拆掉 FL8 VVC 供电后刷机,主板大电流报 21,基带短路同样也会 21 23
报错
报错 26 基带 CPU 到码片
报错 27 码片资料不匹配,请使用码片读写仪器进行修复码片
报错 28 CPU 或硬盘
报错 29 请检查电池检测脚,或者电池坏。或者网络问题。
报错 31 基带
报错 40 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 47 码片或通讯 CPU
报错 48 基带 CPU 或码片损坏 码片不一定坏可以修复
报错 50 基带 CPU 故障
报错 53 Touch id 指纹问题 iPhone6 指纹排线或者 u0301 供电坏会引起 U0301(逻辑码片)坏也一样
报错 56 基带 CPU 到码片,iPhone6 后置摄像头或者摄像头供电引起比较多。
报错 91 硬盘·
报错 1002 基带或硬盘
报错 1003 基带或硬盘
报错 1013 服务器认证问题
报错 1015 是降级固件出现的报错,修复电脑系统再刷
报错 1600 CPU
报错 1601 CPU
报错 1611 硬盘虚焊
报错 1602 USB 供电或者系统问题
报错 1669 码片,缺失资料或者不对
报错 2002 检测是否连接苹果服务器,与试用代理服务器有关
报错 2003 换 USB 或电脑
报错 2005 电池问题,电池接口座
报错 2009 更换电脑,过段时间再试,硬盘 供电尝试多次刷机报错
报错 3004 电池,数据线 电脑 USB 接口不稳定
报错 3014 检查电脑是否连接正常,降级时候检查服务器的 SHSH 备份是否正常
报错 3049 CPU
报错 3194 固件不兼容,1:验证关闭 2:妖机 3:扳机 4:外围不通讯 5:尾插 6:数据线 7:电脑防火墙未关闭[360 杀毒软件]
8:版本过低 9:USB 都会引起.
报错 4005 硬盘问题不排除硬盘供电
报错 4013 花屏重启有英文,12C 总线短路或虚汗, 连接线路上芯片有 CPU 底层、硬盘、U2、WIFI、硬盘等!。
报错 4014 CPU
报错 4015 CPU 上层
报 错
Oxe800006B
USB 数据线是否正常 检查设备是否连接正常
DXEXXXX 错误 Ituns 没有安装在 C 盘

官方提供刷机报错列表
选取您看到的错误编号或信息
选择您看到的错误以了解如何处理:
1、2、3、4、6、9、10、11、12、13、14、16、17
20、21、23、26、27、28、29、34、35、36、37、40、53、56
1002、1004、1011、1012、1014、1015
1600、1601、1602、1603、1604、1611、1638、1643-1650、1667、1669、1671
2001、2002、2005、2006、2009
3002、3004、3013、3014、3015、3194、3200
4005、4013、4014
 “下载软件时发生了问题。”
 “此设备不符合使用规定版号的条件。”
 “无效响应。”
 “找不到所需资源。”·
检查是否存在通信问题
如果您看到错误 1671,说明 iTunes 正在下载必要软件。请等待下载完成,然后重试。您可以点按 iTunes 右上角的向下箭
头来查看下载所需时间。
如果您看到以下问题之一,说明您的电脑可能无法连接至 Apple 服务器或您的 iPhone、iPad 或 iPod touch:
17、1638、3014、3194、3000、3002、3004、3013、3014、3015、3194、3200
“下载软件时发生了问题。”
“此设备不符合使用规定版号的条件。”
请检查 iTunes 与 Apple 软件更新服务器之间是否存在通信问题。另外,请检查是否存在第三方安全软件问题。
检查您的安全软件
如果您看到错误 9,请了解如何处理。
如果您看到错误 2、4、6 或 1611,请检查是否存在第三方安全软件问题。另外,请检查是否存在 USB 连接问题。
检查您的 USB 连接
如果您看到错误 4005、4013 或 4014,请了解如何处理。如果您看到以下错误之一,则可能存在 USB 连接问题:
13、14、1600、1601、1602、1603、1604、1611、1643-1650
2000、2001、2002、2005、2006、2009
包含“无效响应”的错误信息
请执行以下步骤,看问题是出在您的 USB 线缆、USB 端口还是电脑。每执行一个步骤后,都请再次尝试:
1. 使用设备随附的 USB 线缆。如果您没有该线缆,请尝试其他 Apple USB 线缆。
2. 改为连接到电脑上的其他 USB 端口。请勿插到键盘上。
3. 插到另一台电脑上。
4. 如果您仍然看到错误,可以检查是否存在其他 USB 问题、第三方安全软件问题和硬件问题。
检查是否存在硬件问题
如果您看到错误 53,请了解如何处理。如果您看到以下错误之一,则可能存在硬件问题:
1、3、10、11、12、13、14、16
20、21、23、26、27、28、29、34、35、36、37、40、56·
1002、1004、1011、1012、1014、1667、1669
检查内容如下:
1. 如果 iTunes 已打开,请退出并重新打开。
2. 确保您使用的是最新版本的 iTunes。
3. 检查是否存在第三方安全软件问题。
4. 确保您的 USB 线缆、电脑和网络安全可靠。然后再尝试恢复 iPhone、iPad 或 iPod 两次。
5. 如果您仍然看到错误信息,可以检查是否有过时或修改过的软件,或联系 Apple 支持。
检查是否有过时或修改过的软件
如果您看到错误 1015 或内容为 “ 找不到所需资源 ” 的信息,则您的设备可能已经
过擅自 iOS 改装( “ 越狱 ” )。或者您可能正在尝试安装较低版本的 iOS (降级)。
请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iTunes ,然后用恢复模式将您的设备恢复为最新版本的 iOS 。
如果您仍然看到错误信息,请联系 Apple 支持。
注意 : 刷机报错表现出来的问题很多 , 如硬件
未安装或者虚焊损坏 , 工作的条件没有达到
所需要求都会出现刷机报错的问题 , 现在将
搜集到的报错信息整理 , 方便广大的维修同
行可以借鉴来判断解决刷机中遇到的问题 .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能够上传该手机的图纸并让我看到了,真是太及时了,如果能分享整个主板的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简单明了一看便知大概故障位置

网友:
多谢分享,先收藏再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