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 关机变重启 前置USB不能用

楼主(2017-11-01):
故障现象:
技嘉H61 关机变重启 前置USB不能用
具体主板型号忘了  过去好几天了  只记得 是技嘉的H61 大板
由于 前置USB 不能用 所以猜测 是USB_OC信号 引起的 关机变重启。
下边的图片是USB_OC 的分压电阻位置。

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分压电阻 去掉分压电阻
只得短接这个双二极管 的 1  2脚,电路图类似下图

双二极管 实物的 位置图片:

谁知道 这个板的具体型号啊  我好修改标题 完善这个帖子

网友:
技嘉主板USB_OC信号会引起的关机变重启也是技嘉通病了

网友:
楼主这线路改的可以。双二极管不装,直接短接1,2两脚,那三脚的电压是怎么过去的呢?通过底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