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体如何修补

楼主(2017-11-01):
经常会碰到板子被烧坏掉,然后不得不用刻刀把烧黑部分刮干净,刮的时候会把pcb表层的绝缘漆给刮掉,在将元件焊接好后,烧坏的部分pcb板铜片裸露在外面,非常难看,像类似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进行修补呢?
另外一种情况,当pcb表面的整块铜片都烧掉了的时候,如何去修补这部分的铜片和焊盘呢?
大师们指点迷津!

网友:
绿漆,银粉,工具必不可少
修不好后可用绿漆不上,太阳下晒就OK了